[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串口管脚,可以同时当做输入口用吗?

楼主(2023-01-12):
请教个问题,pic16f18系列单片机,
io口资源有限, 串口的两个管脚还想接按键,监测开关量,做输入用, 在特定的时候做串口,其他的时候做输入口,这个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话如何设置
还有一个io口也是,可以同时驱动led,和作为输入端口吗?

网友A:
这些单片机的pin脚都是双向的,你可以做到一会输出, 一会输入。一般是用PORTx(PORTA, PORTB...)寄存器来选择端口,TRISx来控制输入输出方向, ANSELx控制你是模拟输入还是数字输入。如果pin要作为内部集成外设的输入输出, 还要用到PPS的那些寄存器。
你可以参考pin脚单独作为输出或者输入时, MCC生成的代码。之后根据你的需要,将对应配置写入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