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你了解复位电路吗

楼主:
一、什么是复位电路
单片机复位是指单片机遇到异常情况,导致无法继续执行程序时,让单片机的程序从头开始执行,运行时钟处于稳定状态、各种寄存器、端口处于初始化状态等等。
。为了保证系统中电路稳定可靠工作,复位电路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让单片机能够稳定、正确的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二、为什么需要加复位电路
1、数字电路中寄存器和 RAM 在上电之后默认的状态和数据是不确定的,如果有复位,我们可以把寄存器复位到初始状态,RAM 的数据可以通过复位来触发 RAM 初始化。
2、程序逻辑如果进入了错误的状态,通过复位可以把所有的逻辑状态恢复到初始值,如果没有复位,那么逻辑可能永远运行在错误的状态。(一些简单的IC芯片没有看门狗电路,就需要外部复位)。
正常单片机和IC芯片复位都是有一个Reset引脚,给复位引脚通一定时间的高/低电平就可以实现复位。
以STM32F1系列单片机为例 ,通过查阅手册得知复位引脚需要持续20us以上的低电平,就可完成复位,见下图,来自《STM32中文参考手册》

三、复位电路设计
复位电路我们一般分为四种,分别是高电平复位、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按键复位电路、低电平按键复位电路
3.1 高电平复位电路
高电平复位电路,本质就是RC串联充电电路,在上电的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后的一瞬间电容等效为短路,电容C1充电,充电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的电压为高电平,单片机复位。一段时间之后,电容充电完毕,电容视为断路,电流为0,电阻两端电压近似于0V,这时RST就为低电平。单片机将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电容充电时间T/复位持续时间:T=(1/9)*R*C

3.2 低电平复位电路
低电平复位电路,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在上电的瞬间RST端电位近似为GND,通过 10K电阻对 C2电容进行充电,此时RST复位引脚电压为低电平,单片机复位。一段时间之后,电容充电完毕,电容视为断路,电流为0,电流经过电阻流入RST复位引脚, 引脚为高电平, 这时,单片机将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电容充电时间T/复位持续时间:T=9*R*C

3.3 高电平按键复位电路
高电平按键复位电路,当VCC上电时,Key不按下,情况和高电平复位情况一样。在上电的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后的一瞬间电容等效为短路,电容C1充电,充电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的电压为高电平,单片机复位。一段时间之后,电容充电完毕,电容视为断路,电流为0,电阻两端电压近似于0V,这时RST就为低电平。单片机将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工作期间,按下按键Key,电容两端相当于短路,电容C放电,RST引脚为高电平,使得单片机复位。松开按键Key,电容C又充电,一段时间后,充电完成,电路断路,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

3.4 低电平按键复位电路
低电平按键复位电路当VCC上电时,Key不按下,情况和低电平复位情况一样。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在上电的瞬间RST端电位近似为GND,通过 10K电阻对 C2电容进行充电,此时RST复位引脚电压为低电平,单片机复位。一段时间之后,电容充电完毕,电容视为断路,电流为0,电流经过电阻流入RST复位引脚,引脚为高电平, 这时,单片机将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工作期间,按下按键Key,RST复位引脚直接跟GND导通,为低电平,电容C2放电,使得单片机复位。松开按键Key,电容C又充电,几个毫秒后,充电完成,电路断路,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A(2023-01-13):
复习了,多谢楼主的归纳分享。

网友B:
直接用按键短路电容的做法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