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的时钟设计太复杂,低功耗实在是不好用

楼主(2023-01-12):
1、一堆的时钟使能寄存器(毫无必要性,外设还是使能位);
2、外设时钟去使能会将对应外设直接清零(不是复位)
3、sys_cfg 不清零功耗飙升;
4、sys_cfg 清零了外部gpio 终端还怎么唤醒?
主要是低功耗我已经折腾了十几天时间了,还是不能稳定,pwr还要使能个破时钟;
唤醒一两次后续就不能唤醒也不能休眠;卡死在不知道什么位置,也没法仿真;这芯片设计就是按照F4 改吧改吧来的,低功耗设计一点都不友好;
吐槽吐槽;

网友A:
还没这么深入使用过一个产品的低功耗功能,这是开发遇上很多坑了呀。

楼主(点评):
是的,十年没搞过低功耗了,坑有点多,现在基本爬出来了

网友B:
我用的目前还行,估计低功耗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目前还行,估计低功耗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

现在stop2可以到1.5uA,稳定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stop2可以到1.5uA,稳定唤醒;

那挺不错的,1.5uA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