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protel] AD使用过程中的小技巧

楼主(2023-01-15):
AD是一款常用的EDA设计工具,常用来画原理图和PCB,下面我分享下我经常用到的几个小技巧,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一、沿着板框铺铜
大家可以看到下图左右两种铺铜方式的区别,
左边是沿着板框画一个区域,让铜将板框完全包裹,但这样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时鼠标点击到PCB外面也可能选中覆铜,容易造成覆铜移位。
右边是先勾选住板框,然后点击“工具-转换-从选择的元素创建铺铜”,这样铺铜就会让铺铜和板框完全重合,看上去更优雅。

二、设置铺铜到板框的距离
如下图左边是默认铺铜,可以看到铜皮和板框几乎是挨着的,如果我们想要让铺铜和板框有一定的距离,譬如想要间隔100mil,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
需要先打开“设计-规则-Manufacturing-Board Outline Clearance-新建规则”,然后修改Poly和Outline Edge之间的参数,想要间隔多少就修改为多少,如下图,我改成了100,然后重新铺铜,测量就是100mil,同时可以看到铜皮内缩了100mil,同时想要修改铜皮和焊盘,走线,过孔等之间的距离也是在这里修改。

三、常用的线宽、过孔、安装孔参数
*线宽
①.市电的火线和零线:80-100mil
②.电源线:12V /24V 20mil~60mil;+5V 20-30mil;+3V 20-30mil;GND 越宽越好20-30mil
③.普通信号线 10mil-20mil根据元器件密集度自行决定
*过孔
参考过孔:内径12mil、外径20mil;参考内径20mil、外径30mil
*螺丝孔
放置焊盘:3.5mm、6.5mm

四、常用的快捷键
1.自动捕捉焊盘中心,快捷键shift +E;
2.切换单层显示,快捷键shift +S;
3.进行布线规则设置,快捷键D+R;
4.设置原点,快捷键E-O-S;
5.快速寻找某个元器件,快捷键J-C;
6.布线,信号线,快捷键P-T;
7.不带信号的线,快捷键P-L;
8.PCB栅格参数的设置,快捷键O-G;
9.层、焊盘、填充等是否显示的设置,快捷键L;
10.在PCB和原理图中快速定位到某个元器件,快捷键T-C;
11.在PCB划定区域让选中的器件集中起来,快捷键I-L;
12.元器件旋转任意角度,下图为旋转45°效果,快捷键,选中元件后,E-M-O,填入要旋转的角度。

五、丝印乱码
PCB上加入丝印,但是会出现乱码的情况,如下图:
原因是因为AD里面字符串默认的显示方式为【Stroke】,解决方法为将Font type里面的【Stroke】改为【TrueType】,问题解决。

网友A: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