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的debugWIRE能用于下载程序和熔丝吗?

楼主(2023-01-12):
对于AVR单片机,例如atmega328p,其使用debugWIRE单线调试,将调试器的debugWIRE信号线接至目标单片机的RESET引脚上:

请问若使用调试器的debugWIRE线,能给目标单片机下载程序和修改熔丝位吗?

网友A:
可以烧录程序。文档上没说不能修改熔丝位,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录程序。文档上没说不能修改熔丝位,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请问能分享一下你说的那个文档吗?

网友A: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l-7810-Automotive-Microcontrollers-ATmega328P_Datasheet.pdf

楼主(2023-02-12):
引用 网友A: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l-7810-Automotive-Microcontrollers-ATmega328P_D ...

谢谢。
前阵子翻看github,看到不少老外根据公开的debugwire协议文档实现了debugwire协议,是可以单线烧录flash的。但无法更改熔丝。有人评论实际也可以修改熔丝,只是这一块没有公开文档,我对此也没看懂。https://github.com/dcwbrown/dwire-debug/issues/20

网友B:
应该不可以。你能找得到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你能找得到可以的?

根据debugwire协议更改熔丝,确实没有找到公开的明确的文档。
github上的讨论,我知识面比较欠缺,也不太明白。
dwdebug小程序,比较方便下载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