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5V转3.3V的LDO电路

楼主(2023-01-13):
5V是常用的电压,3.3V也是常用的单片机的供电电压,那么怎么从5V转3.3V呢,这个方法就多了去了,常用的有DCDC和LDO。那么DCDC和LDO有什么区别呢,
DC/DC是将某一直流输入电压转换成另一直流输出电压,常见的有升压式(Boost)、降压式(Buck)、升降压式和反相结构。LDO是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的缩写,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它们都是将一种输入电压稳定到某一电压,LDO只能作为降压式输出。而且有如下参数需要关注。
1、输出电压。DC/DC输出电压可通过反馈电阻调节,LDO有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两种类型;
2、输入输出电压差。输入输出电压差是LDO重要参数,由LDO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相等,压差越小,芯片内部功耗越小,效率越高。
3、最大输出电流。LDO一般最大输出电流有几百mA,而DC\DC最大输出电流有几A甚至更大。
4、输入电压。不同芯片对输入有不同的要求。
5、纹波/噪声。由DC/DC工作在开关状态导致其纹波/噪声要比LDO差,所以在设计时比较敏感的电路尽量选择LDO供电。
6、效率。如果输入输出电压接近,选择LDO比DC/DC相对效率高,若压差大,选择DC/DC高,因LDO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基本相等,压降太大,耗在LDO上能量太大,效率就不高。
7、成本、外围电路。LDO相对DC\DC成本要低,外围电路要简单。
综上所述,下面我介绍几种LDO电路供大家参考
LDO型号:AMS1117-3.3
最大输入电压:12V
输出电压:固定3V3
输出电流:1A

型号:ME6211C33M5G-N
最大输入电压:6V
输出电压:固定3V3
输出电流:500mA

型号:XC6206P332MR
最大输入电压:8V
输出电压:固定3V3
输出电流:100mA

型号:HT7533-1
最大输入电压:30V
输出电压:固定3V3
输出电流:100mA

型号:SPX3819M5-L-3-3/TR
最大输入电压:15V
输出电压:固定3V3
输出电流: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