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FC标签芯片KM63Y 系列

楼主(2023-01-12):
目前做一个NFC读取识别身份设备,登录之后可以修改控制步进电机数据,基本都选型新唐产品,NFC芯片选用的为KM63Y 系列,具体参数如下:

①支持近场通信(NFC)的非接触式IC标签的LSI。
②只需将配备NFC的终端(例如智能手机)放在靠近IC标签的地方,就可以通过与IC标签进行通信来读取和写入数据。通过将该LSI安装在各种设备上,可以实现这些设备与配备了NFC的终端之间的通信。
③由于该LSI配备有用于保存数据的存储器,因此它也可以用作独立的无线IC标签。
④可以使用从配备有NFC的终端以无线方式提供的电源进行操作,即使关闭了配备此LSI的电视机的电源,也可以进行通信。
⑤使用独立的无线IC标签,您可以实现不需要电源的系统配置。
特点
・不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型号如何,通信都不会延迟
・即使关闭设备电源也可以进行通讯。
・保护重要数据免遭掠夺
・通过NFC触摸与设备的微型计算机进行高速通讯本人选型的数据手册如下:

网友A:
NFC都需要外部的专用外设跟单片机通信吗

网友B:
日常现在用NFC地方还是挺多的

网友C:
NFC读取识别身份设备,楼主这个创意好,到时能否共享一下资源,谢谢!

网友D:
楼主,新唐的NFC模块使用怎样?

网友E:
NFC读取识别身份设备楼主创意挺好的建议新唐多推广一下

网友F:
NFC读取识别身份设备楼主后期可以在详细分享一下

网友G:
NFC标签全称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意为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

网友H:
NFC标签是在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无线互连技术研发而成,它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的各种电子产品提供了一种十分安全快捷的通信方式

网友I:
NFC技术的一个主要应用场景就是NFC手机读写NFC标签,而这里所说的"标签"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实际应用中"NFC标签"不只是像一个贴纸样子,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外在形式。有的适合贴在物体表面,有的适合嵌入物体内部,有的则适合随身携带。

网友J:
干inlay指标签背面还没有背胶,湿inlay则指背面已复合了背胶。湿inlay已经具备了标签的所有功能,表面透明可以直接看到天线线圈,科技感十足,可粘贴在商品表面或附着于物品内部,是各种项目应用中追求性价比的最佳选择。

网友K:
最后真正决定标签功能的还是里面的标签芯片

网友L:
作为专门为nfc标签开发的芯片 最注重的参数是什么呢

网友M:
KM63Y 系列 可以用移动设备近场通讯,主机可以对它有线通讯,还可以用隧道模式实现主机与移动设备通讯。
主要可以用与登录授权,认证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