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003怎么使用ISP进行烧写?

楼主(2023-01-12):
CH32V003F4芯片,使用
MounRiver Studio 通过Wch-LinkE V1.2 进行仿真,烧录。使用 WCH-LinkUtility 烧写,修改OP。都可以通过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boot,使用WCHISPStudio 进行擦写,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您好,在CH32V003 EVT PUB文件夹下有评估板说明书,里面有介绍WCHISPTool下载方式,可以参考一一下,下面链接为CH32V003 EVT下载链接:CH32V003 EVT: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003EVT_ZIP.html

楼主:
明白了,就是不能使用isp模式,只能当做一个固定协议的iap使用。那么首次烧写,还是需要用SWIO接口来下载了?有对应的离线烧录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是不能使用isp模式,只能当做一个固定协议的iap使用。那么首次烧写,还是需要用SWIO接口来下载了 ...

您好,首次烧写需要SWIO下载。我司有对应的脱机烧录器,关于脱机烧录器资料可参考下面链接,可联系我司销售进行申请购买
https://www.wch.cn/bbs/thread-73750-1.html

网友B:
沁恒不是有自己的下载器吗?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jlink下载?

网友D:
这个没有用过的。

网友E:
isp有软件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F:
不能使用isp模式

网友G(2023-03-07):
其实我觉得用WCHlink烧录就挺好,没必要用boot烧录吧

网友H:
哇哦,楼主都拿到003了,这芯片多钱啊?好用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哇哦,楼主都拿到003了,这芯片多钱啊?好用不

某宝有卖啊,确实很便宜

网友J:
官网是有教程的,就是使用说明书

网友K:
你下载一个WCHISPTool就好了啊

网友L:
和之前的芯片都是一样操作的,而且他家的tool工具还挺好用

网友M:
你想芯片出来是白片,你自己要写boot在里面?

网友N:
这芯片真没必要折腾吧,就做个小东西,小产品就挺好了

网友O:
话说修改OP怎么操作啊?

网友P:
进入boot一般都是使用WCHISPTool的

网友Q:
正常就是用WCHISPTool烧录应该就算是ISP烧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