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32F450移植SR8201F网络驱动到GD32F407VE笔记

楼主:
一、

从网络上下载GD32F450对SR8201F的驱动,MII接法原理图,SR8201F芯片资料等。

二、解压驱动

驱动分为library和project目录

三、打开工程

在project目录下,找到MDK工程并打开,安装必要的驱动。

可以看见,选择GD的芯片

四、设置路径,把450改为407

五、并设置include path,把LWIP的头文件都包含进来。

六、把源码建目录依次导入

记得把library下面的目录包含进来,否则会报错。

七、修改main.h文件,设置MII_MODE(我用的是MII模式,芯片也支持RMII模式)

根据原理图设置MAC_ADDR0地址,关中断,用LWIP TIMEOUT模式。

八、修改enet_gpio_config()函数

九、根据原理图修改GPIO,其中RXD0~RXD3需要设置为弱上拉,这个地方芯片驱动默认是不上拉。

#ifdef MII_MODE

    /* PA1: ETH_MII_RX_CLK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

    /* PA2: ETH_MDIO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2);

    /* PA7: ETH_MII_RX_DV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1, GPIO_PIN_1);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1, GPIO_PIN_2);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1, GPIO_PIN_7);

    /* PG11: ETH_MII_TX_EN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1);

//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1);

    /* PG13: ETH_MII_TXD0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2);

//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3);

    /* PG14: ETH_MII_TXD1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3);

//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4);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4);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11);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12);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13);

//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1, GPIO_PIN_11);

//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1, GPIO_PIN_13);

//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1, GPIO_PIN_14);

    /* PC1: ETH_MDC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

    /* PC2: ETH_MII_TXD2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2);

    /* PC3: ETH_MII_TX_CLK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3);

    /* PC4: ETH_MII_RXD0 */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4);

    /* PC5: ETH_MII_RXD1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5);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1, GPIO_PIN_1);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1, GPIO_PIN_2);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1, GPIO_PIN_3);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1, GPIO_PIN_4);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1, GPIO_PIN_5);

    /* PH2: ETH_MII_CRS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0);

//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2);

    /* PH3: ETH_MII_CO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3);

//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3);

    /* PH6: ETH_MII_RXD2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0);

//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6);

    /* PH7: ETH_MII_RXD3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

//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1, GPIO_PIN_0);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1, GPIO_PIN_3);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0);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1);

//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11, GPIO_PIN_2);

//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11, GPIO_PIN_3);

//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11, GPIO_PIN_6);

//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11, GPIO_PIN_7);

    /* PI8: ETH_INT */

    gpio_mode_set(GPIOI,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I,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8);

    /* PI10: ETH_MII_RX_ER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0);

//    gpio_mode_set(GPIOI,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I,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0);

    gpio_af_set(GPIOI, GPIO_AF_11, GPIO_PIN_8);

//   gpio_af_set(GPIOI, GPIO_AF_11, GPIO_PIN_10);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10);

    /* PB8: ETH_MII_TXD3 */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2);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1, GPIO_PIN_2);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8);

//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1, GPIO_PIN_8);

十、修改完编译好,下载能ping 通板子。短包有些丢包,长包可以到1472,没有发现丢包。注意startup.s要改为32F407的。

十一、测试TCP client

将电脑IP设置为192.168.57.158,运行网络调试助手,端口设为8000,可以看到TELNET连接成功

同时串口显示如下:

验证板测试ping包丢失:3小时无丢包

网友A(2023-01-16):
这个网络PHY芯片没听说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络PHY芯片没听说过呢?

国产的和芯润德,对标RTL8201

网友B:
8201确实是便宜

网友C:
这个GD32F450和GD32F407VE不兼容的吗?

网友D:
SR8201F和RTL8201F性能哪个好?

楼主(点评):
性能不好评估,量产的都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D32F450和GD32F407VE不兼容的吗?

具体有些区别的,头文件都不同

网友E:
SR8201F实现了所有10/100M以太网物理层

网友F:
这个可以运行lwip吗?

网友G:
SR8201F以太网收发器芯片的方案验证了吗

网友H:
请问enet_gpio_config()函数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修改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R8201F和RTL8201F性能哪个好?

这个说不好,得看应用的侧重点是什么了

网友J:
仔细看 了一下 基本上整个移植过程中对代码的修改非常少

网友K:
我们使用了多少个引脚  就需要对多少个引脚进行重新配置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们使用了多少个引脚  就需要对多少个引脚进行重新配置吗

楼主的代码应该只是一个展示 毕竟如果硬件引脚兼容的话 可以不用更改

网友M:
引用 网友E:
SR8201F实现了所有10/100M以太网物理层

请问实现所有10/100M以太网物理层是什么意思 难道其他芯片不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运行lwip吗?

是的

网友A(2024-06-06):
ping不同通主要几方面原因,一个压根就没有建立链接,一个是频率不匹配,还有就是硬件上有问题。

网友N:
这个是百兆吗

网友O: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使用网络调试工具(如Wireshark)监视网络流量,以便识别丢包或通信问题。

网友P(2024-08-31):
注意网络接口Ethernet MAC之类,检查是否有相应的硬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