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烧写出现错误

楼主(2023-01-12):
使用JLINK V8,hk32f0301mf6在HK Config中能连接,能读取数据,读取ID,但烧写时报错Failed to erase sectors。在KEIL中正常识别到芯片,下载数据时,报错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在DEBUG 设置中添加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在DEBUG 设置中添加芯片型号?

有啊,设置了

网友B:
是不是芯片锁了啊

网友C:
device和debug里面选择的芯片要一致

网友:
我遇到过以下几种情况会出现找到M0:
1:下载时,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把下载口焊上排针用杜邦线与JLINK连接
2:flash download里没选择。解决方法:添加对应MCU型号,保存退出。
3:MCU没有完全复位。解决方法:短接MCU复位脚,点击下载,大概3秒左右松开。可正常下载 。
4:MCU锁定。解决方法:解锁。
至于有没有其它情况引起我就不知道了,我只遇到过上面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