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LPUART + DMA 是否可以在低功耗模式工作

楼主(2023-01-12):
     LPUART可以在睡眠中工作,是否可以配置DMA自动把LPUART在睡眠中接收的数据直接存到RAM,接收完成再唤醒?

楼主:
你好:
   例程N32WB03x_SDK V1.2.0\projects\n32wb03x_EVAL\peripheral\LPUART\Interrupt中的代码,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只能发送第一个字节。 请问,是否在低功耗退出时需要设置什么(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LPUART)?

网友A:
DMA 不支持低功耗模式。

楼主:
  貌似不用DMA,LPUART也不能在低功耗下发送?示波器捕捉发现,经常是只发送了一个起始位,或者字节中的几个bit。
  是否LPUAR在低功耗模式下,只能接收,不能在此模式下发送。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支持吧,我感觉是不支持的。

网友C:
使用DMA的时候,不支持低功耗的。需要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