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bt6读取flash异常

楼主(2023-01-12):
在127k的位置写升级标志,每次上电会读取flash的内容,判断是否升级,大部分芯片都没问题,但是有小部分芯片,上电读取flash数据是错误的。延时,循环多次判断都试过,只会降低一点概率,还是会出现。正常的板卡,基本上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A:
会不会读取程序有问题
BKP不用的话,感觉写到BKP好一点,我是写在BKP里面的,感觉写到flash不安全

网友B:
你了解Flash扇区吗?看看是不是被擦除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有问题的芯片,然后用电脑读它的内存看看结果。

网友D:
你换个区域试试,有可能被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