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GQT在线debug报错

楼主(2023-01-12):
KF8A100GQT在线debug报错,提示信息如下(目标板通过仿真器供电):
[2023/1/12-23:32:12]Debug Info Parse...
[2023/1/12-23:32:14]Debug Start Success.
Halt Failed,Error Code 00 02 ,if link ok and chip with power to work?
[2023/1/12-23:32:15]deviceReset() error!

另外,开发板 下载GPIO-Sample例程后重启设备跑不起来

楼主(点评):
补充IDE版本号:版本(Version):V2.7.6

网友A(2023-04-13):
看提示呗,提示你供电之类的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估计是芯片没有供电导致的吧

网友C:
还没遇到过,但是看提示就是告诉你硬件错误了

网友D:
你看看你的接线之类的,是否正常

网友E:
你仿真器之前下载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F:
这看看你的芯片吧,供电之类的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挂掉了?

网友H:
咋还烧录个例程还运行不了呢?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I:
你下载完成之后,重新上电看看

网友J:
能下载,就是运行不起来?那你程序是否烧录正确呢?

网友K(2023-05-21):
可能是芯片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