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谁做过扫尾灯程序

楼主(2023-01-13):
我以前工作中做过一个扫尾灯,也叫拖尾灯。单片机连接一个正交编码器,旋转编码器,编码器会发出两路正交脉冲。根据两路脉冲的先后顺序可以确定旋转方向。另外,单片机IO口接了好多灯,根据旋转编码器的速度不同,灯亮的速度和个数也不同。忘说了,灯是围绕着单片机的。停止旋转编码器,灯全熄灭。灯亮时旋转方向和编码器旋转方向一致。可是后来那个程序让我搞丢了,原理图和PCB也没了。谁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23-03-09):
你应该可以先检测旋转编码器,然后判断方向,然后再去控制灯亮灯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