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层板以及33欧姆电阻问题

楼主(2023-01-13):
用新唐的MCU计划做一个4层板高频电路,老师说对于高频电路要考虑好阻抗,在驱动侧加33欧姆电阻,这个有必要嘛?了解的老铁方便给讲解一下嘛?

网友A:
驱动侧是哪儿,没看懂,老师说的听老师的吧。

网友B:
依我做高频电路的经验个人感觉是阻抗整体考虑好,33欧姆只是一个统称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做高频电路的经验个人感觉是阻抗整体考虑好,33欧姆只是一个统称阻值 ...

后来又问了一下,跟你说的意思大概差不多

网友C:
看楼主已经解决了,而且也分享了一下阻抗的心得,挺好的支持分享知识的楼主

网友D:
按照老师说的干,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E:
高频电路要考虑好阻抗,阻抗对走高频线非常重要

网友F:
我也接触过几个板子了 为什么33欧姆的电阻用的这么多呢

网友G:
33欧电阻一般加在驱动器端,也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

网友H:
其实不一定33欧,从几欧到五、六十欧都有,视电路具体情况

网友I:
33欧电阻作用是与发送器的输出阻抗串连后与走线的阻抗匹 配,使反射回来的信号不会再次反射回去(吸收掉),这样接收端的信号就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J:
选用四层板不仅是电源和地的问题,高速数字电路对走线的阻抗有要求,二层板不好控制阻抗

网友K:
在高频的时候,PCB板上的走线都要看成传输线

网友L(2023-03-01):
33R电阻?这不是阻抗吧,这是匹配电阻

网友M:
你驱动什么元件,需要加载33R的电阻啊?

网友N:
可以看看你的原理图么?看看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O:
正常4层板属实需要考虑阻抗问题

网友P:
你的高频,指的是啥啊?看看都有啥功能

网友Q:
其实我记得网上是有阻抗计算的,可以试试

网友R:
33是阻抗电阻还是匹配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