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安全带预警系统方案

楼主(2023-01-13):
概述
安全带预警系统,实时检测汽车运行、座椅当前是否有人、是否系上安全带等状态,通过LCD屏幕显示及通过车载音响进行语音播报做出及时预警,并且通过4G模块将数据上报服务器。
整个系统由服务器、主机和子机组成:子机对座椅和安全带进行检测,主机和子机通过2.4G组网,实现主机和子机之间信息的可靠交互,远程服务器和主机通过4G模块通讯,实现各车上乘客系带情况的远程监控、客流统计、数据存储、以及对设备的远程管理等功能。
本方案拓扑结构简单,主机和子机之间可灵活组网,既适用于已出厂车辆的改装,也适用于原厂加装。
运用框图
其典型运用框图如图1所示:
产品内部简要框图如下,仅供参考:

网友A:
主要依靠的是称重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是吗

网友B:
整套系统的信号是通过模拟量传输还是数字量传输呀

网友C:
主机和子机自检通过什么方式组网的呢

网友D:
有成熟应用嘛?

网友E:
这种传感器的感应阈值我们一般如何选择呢

网友F:
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检测的必须可靠 执行部件必须质量过关

网友G:
请问主机和子机都是在同一辆车上的吗

网友H:
子主机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