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安全带预警系统方案-功能简介

楼主(2023-01-13):
  • 主机支持宽电压输入(12V-36V),子机通过电池供电。
  • 主机支持ACC检测,并通过当前ACC状态调整系统功耗。
  • 主机提供电源、运行、错误、联网状态等指示灯,指示设备运行状态。
  • 主机和子机通过2.4G组网,1台主机可连接30台子机,主机和子机之间组网简单灵活。
  • 单个子机最大同时支持8个座椅和安全带的检测。
  • 子机检测座椅传感器、安全带传感器、电池电量等信息,并上报主机,主机接收子机的报警信息,报警信息支持在LCD屏幕显示,同时也支持接入车载音响系统进行播报。
  • 主机支持上报信息至后台服务器,上报时间间隔可设置。
  • 主机支持电脑进行配置、USB口固件升级或远程服务器配置升级,子机可由主机无线配置升级。
  • 主机支持离线信息存储,掉电不丢失,下次联网成功断点续传,最长支持30日的离线信息存储。
  • 服务器软件可查看当前车辆在线/离线状态、最后上传的位置信息、座位落座状态、安全带状态、车辆详细信息(车牌、车主信息)等。

网友A:
称重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网友B(2023-04-13):
你这个方案挺好的啊,感觉很OK的样子

网友C:
ACC检测是什么?

网友D:
你这个上报时间可设置,使用过云端设置的吗?

网友E:
这就是2.4G啊还是什么无线方案啊?

网友F:
听起来还不错呢,这定位可要做好喽,不然可不太行

网友G:
座位落座状态没必要去采集这部分数据吧

网友H:
断点续传这个功能非常有意义

网友I:
车辆信息这种是需要手动输入的吧

网友J:
你这2.4G咋与云服务链接啊?

网友K:
建议还是用cat1或者cat4比较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