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车规级MCU目前供货情况怎么样?

楼主(2023-01-13):
ChipON 车规级MCU目前供货情况怎么样?

网友A:
这是不是应该问代理商?

网友B(2023-04-11):
一般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C:
其实现在MCU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都挺稳定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建议问问代理商比较合适

网友E:
直接给原厂打电话呗,这多简单啊

网友F:
供货还可以吧,现在还有特别缺货的品牌型号么

网友G:
这也得看你具体想要那颗芯片的

网友H:
供货应该不错,我看芯旺挺OK的

网友I:
最好直接联系原厂或者代理商,这样信息比较准确

网友J:
楼主用的是那颗芯片啊?什么型号

网友K:
芯旺之前也不咋缺货吧,现在都恢复了,更不能缺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