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控科技振弦采集模块的各种参数操作

楼主:
河北稳控科技振弦采集模块的各种参数操作

固件版本读取
点击指令区【 读取版本】 按钮,读取当前连接模块的固件版本信息,读取到的版本信息显示于按钮右侧。 VMTool 会根据读取到的版本不同对功能和界面做出调整,故此, 在使用 VMTool 时, 应首先进行模块固件版本读取工作。

模块参数读取
点击指令区【 读取模块参数】 按钮,向模块发送参数读取指令(寄存器 0~31), 读取到的参数自动更新到参数显示区。 在指令发送和收到模块返回信息后,状态栏均会有相应的提示信息“ 发送指令…” 、 “ 收到寄存器参数数据” 。

模块参数修改
在参数区列出了模块所有参数寄存器的当前值,通过界面选择、输入等操作在界面上完成参数值的修改,参数修改完成后,必须点击指令区【 写入模块参数】按钮,将当前参数区显示的所有参数一次写入模块。 关于参数区各参数的含意及功能,请详第 3 章的具体描述说明。 固件版本低于 3.01 的模块不支持连续多寄存器写指令,需要使用单个寄存器修改指令,详见“ 4.4.2MODBUS 工具模块” 中“ 单个寄存器修改” 说明。
大部分参数在修改完成后立即生效, 可直接观察到修改后的运行状态,仅 UART 通讯速率、信号放大参数在下次启动时才能生效。若需要重启模块, 可以通过重新连接电源的方法实现模块重启,也可以通过点击指令区【 模块复位重启】 按钮用软指令控制模块自动重启。
某些情况下,由于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此时可通过点击【 恢复出厂设置】 按钮,实现模块参数复位。一些极端情况下,模块无法正常接收指令,此时则需要使用硬件参数复位的方法来恢复出厂设置, 详见前述内容“ 3.3 恢复出厂参数” 。

参数导入导出
VMXXX 参数寄存器较多,不便**每个寄存器的具体功能定义及取值范围,另外,由于振弦传感器生产厂家重多、传感器特性、质量不尽相同, 不同型号的传感器可能需要特定的参数组合才能有效读数,故此 VMTool 提供了参数导入导出功能,可以将配置并验证后的当前参数以文件形式保存, 以便在需要时再次写入到 VMXXX 模块。

参数导入导出分别由指令区的【 导出模块参数】和【 导入模块参数】两个按钮实现, 导出操作是将当前界面显示的参数保存为文件,导入操作是将指定的文件显示到当前界面, 因此若要将模块参数导出需要首先点击【 读取模块参数】 按键执行一次参数读取,将模块实际参数显示到界面,而若要将外部参数文件导入模块则需要在打开参数文件后点击【 写入模块参数】按钮
将界面显示参数值写入 VMXXX 模块,导入和导出操作较为简单不再详述。导出的文件名最好能见名知意,以备今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