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的示例代码坑有点多

楼主(2023-01-13):
随便发几个
1. I2C作为主机收到数据也发NACK,导致从机发完一个字节就不发了
2. SDRAM的直接写寄存器的初始化PB6和PB7初始化有问题
3. 手册188页PIN2第三栏错
4. USB作为主机不工作,直接跑的示例程序,还没找着问题,拿USB分析仪看连最初的USB复位、枚举都没有,if(abs((int)frameNbr - (int)USBH->FRAMENR) > 100)这个等了得有十来分钟,程序再往下走了几分钟就死掉了,又得用ISP擦除才能调试
USB使能时钟之前访问了USB寄存器,或者IAR显示USB memory窗口,SWD必挂掉,别家的单片机访问非法地址最多跳到hardfault,甚至都不报异常,这个倒好,直接死掉

网友A:
您好,您那边是哪个版本示例代码和是哪个手册呢?有些问题是已解决的,IAR需要8.5或以上才行

楼主:
代码包文件名是1-220H01S454115,我用的IAR 8.50.9

楼主:
手册是1-220H21U331c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包文件名是1-220H01S454115,我用的IAR 8.50.9

这个不是我们官方发布的版本的命名格式,不知道您这个大概版本,旧版本确实会有问题,我这边给网盘链接,您去下载最新的看看
SYNWIT技术应用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tLWlk1_SUR8WjISr-Bfpw
提取码:byv2

楼主:
手册还是一样的,pin2作为USART1_RX应该是10,表格中有两个SPI0_SCL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还是一样的,pin2作为USART1_RX应该是10,表格中有两个SPI0_SCLK

这个后续,我们会加紧排查,给您带来不便之处,不好意思,示例代码是有所更新的,您下载看看

网友B:
所以需要定期的勘误。

网友C(2023-03-10):
定期更新查验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