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语言中宏的定义方式,简单讲解C语言中宏的定义与使用

楼主(2023-01-13):
宏定义是预编译功能的一种, 预编译又称为预处理, 是为编译做的预备工作的阶段。处理#开头的指令, 比如拷贝 #include 包含的文件代码,#define宏定义的替换,条件编译等。
使用宏定义的好处:使用宏定义的好处:可提高程序的通用性和易读性,减少不一致性,减少输入错误和于修改。例如 π 这个常量,我们有时候会在程序的多个地方使用,如果每次使用都重新定义,一来比较麻烦,二来容易出错,所以我们可以把 π 做成宏定义来使用。
语法说明:(1)宏名一般用大写
(2)使用宏可提高程序的通用性和易读性,减少不一致性,减少输入错误和便于修改。例如:数组大小常用宏定义
(3)预处理是在编译之前的处理,而编译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语法检查,预处理不做语法检查。
(4)宏定义末尾不加分号;
(5)宏定义写在函数的花括号外边,作用域为其后的程序,通常在文件的最开头。
(6)可以用#undef命令终止宏定义的作用域
(7)宏定义可以嵌套
(8)字符串" "中永远不包含宏
(9)宏定义不分配内存,变量定义分配内存。
定义:
#define 宏名 内容
#define kArrLen 10 // OC驼峰命名法:首字符为k,其他单词首字符大写
#define ARR_LEN 10 // C语言中的宏命名规范:所有字母大写,单词用下划线分隔
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我们就可以使用 PI 来代替 3.1415926 即可:
float r = 0.5;
float area = PI * r * r;
printf("area = %f\n", area);
在程序预编译阶段会把 PI 替换成 3.1415926:
float area = 3.1415926 * r * r;
宏定义内容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但是有几个如下的注意事项:
1、因为宏定义只是简单的替换,如果宏定义的内容有运算的时候,要把每个变量加上括号,以免影响运算的优先级
比如:#define MUL(A, B) (A * B)
使用方法:
MUL(3 + 5, 5 + 6) //会替换成 3 + 5 * 5 + 6 = 34
我们希望(3 + 5) * (5 + 6),所以定义宏定义的时候应该:
#define MUL(A, B) ((A) * (B))
2、注意宏定义后面没有分号(;),它不是一条语句
3、宏定义是在程序编译前期进行替换,此时程序还没有编译

网友A:
宏定义是由源程序中的宏定义命令完成的,宏替换是由预处理程序自动完成的。

网友B:
C提供的三种预处理功能的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提供的三种预处理功能的其中一种

还有其他两种是什么?

网友C:
请问C语言中宏定义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C语言中宏定义怎么用

就直接#define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对程序中所有出现的宏名,都用宏定义中的字符串去替换,这称为宏替换或宏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程序中所有出现的宏名,都用宏定义中的字符串去替换,这称为宏替换或宏展开。   ...

不太理解,这么用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2023-03-02):
代码中所有出现的“宏名”,都会被“替换文本”替换。

网友E:
预处理指令

网友F:
习惯在名字中只使用大写字母代表宏定义。

网友G:
在C 语言中,可以采用命令 #define 来定义宏。

网友:
要求移植性的时候,可采用宏定义简化编程,增强程序可读性。

网友H:
语言中的宏,是一种可以代表任何语言元素的标识符

网友I:
使用宏来代替一些常量或表达式,给程序员提供了便利,使程序更加清晰

网友J:
可以采用命令 #define 来定义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定义是由源程序中的宏定义命令完成的,宏替换是由预处理程序自动完成的。  ...

是的,有时候宏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习惯在名字中只使用大写字母代表宏定义。

对,这是一种编程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宏来代替一些常量或表达式,给程序员提供了便利,使程序更加清晰

对的,代码使用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