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3):
本人基础薄弱,对于时序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假设系统的时钟频率是200k,延时10个时钟周期是什么意思呢。
要求延时10个时钟周期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假设for(i=0;i<x;i++)  send(0xff);  //延时10个周期的函数

我想问一下,这个X是取几呢?谢谢。

网友A:
就是1/200K * 10吧,我觉得

网友B:
看你想延时多久,就设置多少就行吧

网友C:
你可以用定时器实现的啊,这么弄有点不稳妥

网友D:
就是一个空跑的时钟周期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会考虑机器周期了,就是时钟的倒数再乘以多少次,应该就行

网友F:
这个x取多少?看你发送的间隔啊?

网友G:
你要是多少个间隔发送一个数据,那就看看手册吧,要求多少个delay就行了啊

网友H:
你可以写稍微大点,成功之后,再往小了改

网友I:
你就是想让每次发送的数据有个间隔,其实设置10就行吧

网友J:
这延时不是精确的,还是定时器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