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关于USB数据存储这一块的技术问题

楼主(2023-01-13):
关于USB数据存储这一块的技术问题,在这里咨询下?

我想达到以下的目的:

1、跟单片机接口,实现U盘数据存储

2、数据存储的格式可指定,如XLS格式。

求推荐,该用什么?

网友A:
用文件系统呗,能好一些

网友B:
一般都是二进制啊,你要输出Excel的话估计费劲嘞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将数据输出到USB之中,USB插电脑上之后,运行个小工具做为格式整理,这样能出来Excel

网友D:
单片机带USB功能的就行,但是格式估计有些费劲呢

网友E:
我之前做USB方面的数据存储都是存的2进制,而不是xls格式

网友F:
你要是用文件系统,看看能不能输出xls格式的

网友G:
第一种没啥问题,你看芯源有带USB功能的,基本就行

网友H:
指定格式的话咋做啊?应该不行吧

网友I:
你可能需要带操作系统的MCU,而且还得带文件系统的,估计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J:
你就做个USB通信就行,好像得是USBhost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