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CB耳机插座连接器

楼主(2023-01-13):
耳机插座尺寸:
这是我们在电子市场上买到的 3.5mm 立体声耳机插座。它的机械尺寸如下:

从耳机插座底面的管脚旁边会有①②③④⑤的编号,对应尺寸图。
一般来说耳机采用 3 段式的插头,插头直径一般有 3.5mm 和 2.5mm,不同直径的插头对应
不同直径孔的耳机插座,所以“公”和“母”要对应 J

根据三段式的耳机插头的接线,就可以确定耳机插座的连接:
1 脚接地,2 脚接右声道(Right),5 脚接左声道(Left)。在耳机接头没插入插座的时候,2脚和 3 脚,4 脚和 5 脚是接在一起的,而一旦接头插入插座的时候,2 脚和 3 脚,4 脚和 5脚会分开。所以从系统可靠性的角度来说,3 脚和 4 脚应该接地,这样的话,耳机没插的时候,左右声道输入接地,系统输入为 0。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不用的 3 脚 4 脚悬空,那么2 脚和 5 脚也是悬空的,这样带来的风险就是, 万一会从外界串入一个大电流,会从 2 脚和5 脚传到板子上,从而会烧毁芯片。

耳机接头除了有三段式之外,还有四段式,四段式比三段式加多了一个话筒/接听键,国标
(大部分手机)从头到尾(尾巴是有线那边)的定义是:左声道、右声道、MIC、地。要注
意 iphone 的四段式耳机接头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从头(尖)到尾是左声道、右声道、地、
MIC。

一般手机立体声耳机接头

单声道耳机插座也可以用作输入。要注意的是 A 为地,B 应该接输入端,而 F 端应该接地。
在没有耳机接头接入的时候,B 脚和 F 脚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保证,输入接地,输入信号为
0。当有耳机接头接入的时候,B 脚和 F 脚分离,F 脚与 A 接连在一起。

网友A:
pcb板能用的上,尺寸挺详细的

网友B:
新唐有不少音频类应用都需要这个,就是有时候看不懂这些针脚对应关系。

网友C:
配合新唐德音配芯片应该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还有很多类型和型号的,不知道这个编号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E:
新唐有相关的音频驱动,应该接这个接插头应该没问题

网友F:
音频插头原理简单,一目了然

网友G:
标准音频插头适合很多设备,尺寸原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