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DC 电源输入插座资料

楼主(2023-01-13):
在画PCB板时供电插头一般会选择DC 电源输入插座,直接插上DC电源标准插头就可以,那么插座尺寸是啥样子的呢,下面由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是我们通常使用的 DC 电源输入插座。尺寸如下:
这个 DC 电源插座是对应内径 2.1mm,外径 5.5 的插头。
外径 5.5mm,内径 2.1mm,长约 10mm。
要注意的是插头一般是内正外负的,但也不排除少数自己做的插头是反的,所以保险起见,
最好使用前用万用表量一下,免得烧毁芯片。也可以参考我这篇文章防止 DC 电源反接的方
法——SS14 的用法。

DC 电源插座的 2 脚和 3 脚在插头没有插进的时候是连在一起的,当插头插进的时候,3 脚
与 2 脚分开。所以 3 脚和 1 脚应该连地。

网友A:
DC-005为常见直流插座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标准的DC电源头,原理讲的听清楚

网友C:
这种接口的介绍贴就很少

网友D:
楼主这个介绍的PCB接插件挺好的

网友E:
这个供电插头经常用,很好用的接插件

网友F:
DC标准插头,原理很简单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