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定时器计数值修改

楼主(2023-01-13):
大家注意一下,在使用HC32F460定时器的时候,需要先停止后才能修改计数值,否则修改无效。

网友A:
正常其实也应该这么操作,要不不知道计数值跑到什么数了。

网友B:
为什么?如果不停止是修改的值没过去还是修改完没用。

网友C:
如果不停止修改,可能定时器就一直停滞了吧。

网友D:
是这样吗?不过正常修改计数器值时,也会把定时器先停止。

网友E:
居然还有这个坑 看来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F:
虽然没有验证过 但是想想还是先停止在修改比较安全

网友G:
会不会有可能是生效需要一定的延时时间呢

网友H:
这样做安全系数比较高 但是我看好多pwm改占空比的也没有停止就能改啊

网友I:
这个手册上并没有说明啊  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有发现的问题呢

网友J(点评):
手册里说明了

网友K:
我觉得不管需要不需要 为了安全起见 如果条件允许 还是先停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