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严重问题: BLE睡眠中断,LPUART中断唤醒都用同一个中断EXIT

楼主(2023-01-13):
  如题所说,由于BLE睡眠中断与LPUART唤醒中断都是同一个入口EXTI4_12。 在启用LPUART唤醒中断后,程序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中断函数?
  是简单的清除BLE_SLP_IRQ中断标记?

楼主:
   已经解决,在中断服务函数使用指南里面找到说明。

网友A:
可喜可贺,这个唤醒才是低功耗必备。

网友B:
这个不错的方案,很棒的。

网友C:
这个在内部查看使用的是哪个标志

网友D:
这个LPUART不能中断唤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PUART不能中断唤醒的吗?

  可以中断唤醒,但是接收过程再次进入睡眠,接收可能接收数据有问题,静待官方给出答案。
  我目前处理方法是,中断唤醒后,锁定睡眠,进入idle模式,接收完解锁睡眠。

网友E:
这个两个中断源吗?

网友F:
查看标志是哪个唤醒?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中断唤醒,但是接收过程再次进入睡眠,接收可能接收数据有问题,静待官方给出答案。
  我目前处理 ...

相关的程序可以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关的程序可以分享下不?

  代码上传了,但愿可以帮助用到LPUART的人。在低功耗下的发送(TX + CTS)若有改善,也希望可以分享到这里.

楼主:
   睡眠函数的修改如下(测试暂时没发现问题):

void ns_sleep(void)
{

    switch(rwip_sleep())
    {
        case RWIP_DEEP_SLEEP:
        if(ns_sleep_lock == 0){
                        GLOBAL_INT_DISABLE();
                        app_sleep_prepare_proc();
                        NS_LOG_DEINIT();
                        entry_sleep();
                        NS_LOG_INIT();
                        GLOBAL_INT_RESTORE();
                        app_sleep_resume_proc();
                        if(g_sleep_status_flag)
                        {
                                RCC->APB1PCLKEN |= RCC_APB1_PERIPH_PWR; // PWR enable
                                PWR->CR2 |= 0x100; //1<<8
                                while(!(PWR->CR1&0x20));
                        }
                        break;
        }

        case RWIP_CPU_SLEEP:
        {
            EXTI_PA11_Configuration();
            PWR->CR1 &= 0xF0;
            SCB->SCR &= 0xFB;
            __WFI();
        }
        break;
        case RWIP_ACTIVE:
        default:
        {

        }
        break;
    }

}

网友G:
引用 楼主:
睡眠函数的修改如下(测试暂时没发现问题):

确实很nice,给力.

网友H(2025-04-15):
引用 楼主:
睡眠函数的修改如下(测试暂时没发现问题):

大佬,请问这个ns_sleep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低功耗啊,我看ns_sleep里面有对进入睡眠模式的配置,我要实现低功耗还需要自己另外去做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唤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