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SB B 型母头和DB9 串口母口插座资料

楼主(2023-01-14):
USB 有很多种接头盒插座,具体可以参考我另一篇文章:USB 学习笔记 2:USB 接口插座引脚。

DB9 串口母口插座

我们经常会在开发板上用到这样的 DB9 串口母头插座。它的尺寸如下:
要认真看清楚 DB9 母口表面的数字标示:
通常母口的数字要与串口线上公接头的数字对上。
作为主设备上(如计算机)的 PCB 板上一般放置公头(针),而从设备(如开发板)一般放
置母头(孔)。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减少主设备的接头损坏次数,毕竟公头比母头还是结实
很多。
连接两个设备的串口要用串口线,由于很多设备的多样性,所以串口线公-公、公母、母母
的串口线都有,这里要注意,串口的 2,3 脚的连接,拿计算机与单片机通信作为例子,RS232
要同通信的话,PC_RXD 连接 MCU_TXD,PC_TXD 连接 MCU_RXD。直连和交叉的串口
线都有,但要对应上面这个连接关系。
串口线上基本都没有标注 2 脚和 3 脚两头是直连还是交叉,所以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以后
用过的串口线上都挂一个写明直连还是交叉的标牌,这样就避免每次用串口线都抓瞎,最后
导致串口连不上。

网友A:
写明标牌这个可以有,要不又有得时候真不行

网友B:
这2个插头在单片机上用到的 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2个插头在单片机上用到的 比较多

确实单片机上经常用到这2个插头,一个串口一个是串口+电源

网友D:
楼主原理尺寸讲解的很好,各个引脚定义是啥,能方便讲解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