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LPUART 无法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楼主(2023-01-13):
N32WB03X是否应该出一个LPUART在启用ns_sleep()时的发送数据例程。
在调试,测试中,LPUART经常没有信号输出,或者输出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A:
如果是正常的UART工作正常吗?

网友B:
低功耗模式,这个LPUART 不应该也关闭了吗?

网友C:
直接使用systick实现延时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常的UART工作正常吗?

  应该更不可以。时钟已经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模式,这个LPUART 不应该也关闭了吗?

   LPUART本来就是设计为低功耗工作的,我这个启用了CTS,可能是LPUART在低功耗下有bug。 等到官方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systick实现延时不好吗?

  使用了LPUART是为了更省电。。。不是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D:
这个LPUART 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你意思是LPUART 无法唤醒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G:
为什么要使用ns_sleep()?

网友H:
单片机的原因吗?

网友I: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J:
你要看看在低功耗模式,能不能使用LP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