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算正激还是反激?

楼主(2023-01-13):
印象中,反激需要存储能源,所以一般开气隙;而正激一般不需要存储能源,所以可以不开气隙或开一个很小的气息。

网友A:
从能量传递的角度理解

好好找本书看看 什么是反激,这个概念搞明白了一目了然

另外拓扑的命名一般是按照电路最显著的特征

还请简单的说一下,个人认为反激就是有存储和释放能量的过程。

网友B:
可不可以是有特色的正激主义电路?

这个问题不大了解呀,对开关电源也仅限于简单的线路维修,

网友C:
正激变压器属于隔离变压传递能量,不参与储能,LLC正向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正激的工作模式,只是输出少了个平滑储能电感,输出直接给了负载,而又由于前级串接的谐振电感,该过程又储存了部分能量,在下管工作的时候这部分能量又传递给次级,这个过程就有点像反激的工作,
所以LLC我认为是正激和反激的结合,,,

原来如此,这个工作原理有个简单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