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 软件模拟spi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3-01-13):
想读adc  cs5532的数值,自己写了spi的读写程序,但是一直读不出数据来

楼主:
void SPI_Write_Byte(u8 dat)   //采样在第一个边沿,数据发送在第二个边沿
{
                u8 i,temp;

                SCK_H;
                NSS_L;
                delay_us(2);
                for(i=0;i<8;i++)
                {
                                SCK_H;
                                temp=dat&0x80;

                                if(temp==0x80)
                                {
                                        MOSI_H;
                                }
                                else
                                {
                                        MOSI_L;
                                }
                                dat=dat<<1;
                                delay_us(2);
                                SCK_L;
                                delay_us(2);
                }
                                SCK_L;

}

u8 SPI_Read_Byte()
{
        u8 i,temp;
        NSS_L;
        SCK_L;
        delay_us(2);
        for(i=0;i<8;i++)
        {
                delay_us(2);
                SCK_H;
                delay_us(1);
                if(MISO==1)
                {
                        temp=temp|0x01;
                }
                else
                {
                        temp=temp&0xfe;
                }
                delay_us(2);
                SCK_L;
                temp<<=1;
        }
        SCK_L;

        return temp;

}

楼主:
cs5532配置程序用的是别人现成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自己写的,不知道是不是时序上考虑的不对

网友A:
用示波器看Cs5532的SDO口没有输出的,数据没有被读出来

网友B:
#include "CS5532.h"
#include "CS5532_SPI.h"

int main(void)
{
static u32 temp=0,sum=0,sum1=0,sum2=0;
    SPI_Initial();//主机模式,速度加倍 配置函数,省略没贴
  CS5532_Initial();
  while(1)
          {
            sum=read_adc();//连续转换模式

  }
void CS5532_Reset(void)//串口复位
        {
        u8 i=0;
                for(i=0;i<31;i++)
                        {
                         SPI_WriteByte(0xff);
                        }
                SPI_WriteByte(0xfe);

        }

  void CS5532_Config()
          {
             CS5532_CS(0);
//写配置寄存器0x00080000, FRS=1//输出字速率及相应的滤波特性乘以系数5/6
           SPI_WriteByte(0x03);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8);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写通道设置寄存器
         SPI_WriteByte(0x05);
           /*ADC64X*/
           SPI_WriteByte(0X31);
           SPI_WriteByte(0X80);
           /*ADC15hz*/
                   SPI_WriteByte(0x31);
           SPI_WriteByte(0x80);

           SPI_WriteByte(0xc0);//执行转换命令 向CS5532中写入启动A/D连续转换   (8位串口命令)
          }

/******************************
func: CS5532 初始化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CS5532_Initial()
{

   u8 i=0;
   u32 tmp=0,reg1=0,reg2=0,reg3=0,reg0=0;

  CS5532_CS(0);
  while(tmp!=0x30000000)
          {
  CS5532_Reset();
  /*//向命令寄存器中写入0x03.表明调用配置寄存器
                 // 0x22000000  写入CS5532复位命令   RS=1   激活一个复位周期,复位后自动归0
     // VRS=1   电压参考选择 1        V<=Vref<=2.5V */
SPI_WriteByte(0x03);
SPI_WriteByte(0x22);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读取配置寄存器内容    1.先通过write_CS5532_byte(0x0b)这个命令,读配置寄存器
                                                                 //2.再从配置寄存器读取内容传到MCU. */
SPI_WriteByte(0x0b);

  reg0=SPI_ReadByte();
  reg1=SPI_ReadByte();

   reg2=SPI_ReadByte();

   reg3=SPI_ReadByte();

   tmp=reg0<<24|reg1<<16|reg2<<8|reg3;
          }

  CS5532_Config();

}

void CS5532_Delay(uint length)
{
  while(length>0)
          length--;
}

u32 read_adc()
{
u8 i;
u32 temp0=0,temp1=0,temp2=0,temp3=0;
u32 reg=0;
CS5532_CS(0);
for(i=0;i<8;i++)
        {
          SPI_WriteByte(0xff);
        }

    temp0=SPI_ReadByte();
         temp1=SPI_ReadByte();
          temp2=SPI_ReadByte();
           temp3=SPI_ReadByte();

           reg=temp0<<24|temp1<<16|temp2<<8|temp3;
         //  CS5532_CS(1);

           return reg>>11;

}

u8 SPI_ReadByte(void)//

{
  return (SPI_WriteByte(0xff));
}

u8 SPI_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
  SPI_I2S_SendData(SPI1,T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Rx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turn RxData;
}

网友C:
网上看到的。

网友D:
按手册的时序用IO搞。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下时序,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F:
ST的单片机没有SPI吗?

网友G:
读数据的时候MISO引脚貌似没有配置成输入状态,如何读出数据?

网友H:
卡卡波形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I:
这样看代码太慢 直接上示波器一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J:
每次失败的现象一样吗

网友K:
返回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B:
任何应答数据都没有吗

网友L:
看看波形和数据手册的相符吗

网友M(2023-02-13):
卡波形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N(2024-02-01):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平替TI芯片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网友O:
请检查SPI的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极性、时钟相位、数据模式等参数是否与外设相匹配。

网友P:
认CS引脚的控制逻辑是否正确。在多数情况下,CS引脚应该在数据传输前拉低,传输完成后拉高。

网友Q:
参考官方文档或网络上的代码示例,对比自己的代码是否存在遗漏或错误

网友R:
在某些情况下,对外设进行复位操作或重新初始化SPI接口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S:
检查SPI接口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极性、时钟相位、数据宽度、数据传输顺序等。确保SPI接口的配置符合设备的要求。

网友T:
验证是否因为某些错误条件导致SPI进入故障状态,如过载错误、仲裁丢失错误等。

网友U:
确保你的设备有稳定的电源和地线。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在不同的电源和地线条件下重新测试你的设备。

网友V:
在某些情况下,数据缓存可能会导致问题。尝试在SPI传输后立即读取接收寄存器,以确保获取到最新的数据。

网友W:
检查你的读写函数,确保它们是正确的。例如,发送函数应正确地发送数据,接收函数应正确地读取数据。

网友W:
使用软件仿真工具来模拟SPI通信,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问题所在,并快速定位错误。

网友X:
Use an oscilloscope to check the timing and identify the problem

网友Y:
根据手册的顺序使用IO。

网友Z:
检查您的读写程序逻辑是否正确,特别是在处理SPI数据读取时的代码部分。

网友AA: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任何逻辑错误或遗漏。例如,确保你没有在没有先初始化SPI的情况下尝试读取数据。

网友AB:
为什么不用硬件SPI呢?

网友AC: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SPI时序,确保STM32和SPI设备之间的时序匹配。

网友AD:
如果你的MCU上还有其他外设(如I2C、UART等),确保它们不会干扰SPI通信。例如,某些外设的时钟可能会干扰SPI的SCK线。

网友O:
确认SPI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E:
检查GPIO引脚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推挽输出、上拉输入等。确保GPIO引脚的配置符合SPI接口的要求。

网友AF:
ST的微控制器没有SPI吗?

网友AG:
检查是否正确连接了片选(CS)线,以及是否在每次数据传输后正确地控制了片选信号。

网友AH:
检查SPI设备(如主机和从设备)之间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I:
检查电源和地线是否正确连接,以及是否存在噪声干扰。

网友AJ:
确保SPI的SCK、MISO、MOSI和NSS(或/CS)等信号线连接正确,并且与从设备的对应引脚相匹配。

网友AK:
使用示波器观察,CS5532的SDO端口没有输出,数据也没有被读出

网友AL:
SPI通信需要正确设置时钟极性和相位。如果设置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AM:
确认读写操作的顺序是否符合SPI协议。

网友AN:
使用示波器检查SPI信号线,确保信号完整且没有受到干扰。

网友AO: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等硬件工具,对SPI接口的时钟和数据信号进行调试

网友AE:
GPIO端口配置为正确的模式和输出类型,对于SPI来说通常是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

网友:
检查SPI相关的硬件接线是否正确,包括MISO、MOSI、SCK和CS/NSS线是否连接正确并且没有松动。

网友Q:
不要忘记查阅STM32的参考手册和外设的技术文档,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指导信息

网友AP:
在某些情况下,外部电源或地线的噪声可能会干扰SPI通信。考虑使用去耦电容来减少这些噪声的影响。

网友O:
在读取数据前先启动了相关的从设备,并正确发送了命令或地址信息(如有必要)。

网友AC:
如果是基于HAL库或其他第三方库开发,请仔细核对库函数调用是否正确,参考库函数的官方示例代码或用户手册。

网友AQ:
如果你使用片选(CS)信号来控制与外部设备的通信,确保该逻辑是正确的。任何片选逻辑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数据无法正确读取或写入。

网友AE:
使用串口或其他调试工具来观察SPI通信中的任何异常行为或错误消息。这可以帮助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
检查MISO和MOSI线上是否有适当的上拉/下拉电阻,以确保它们始终处于已知状态。

网友W:
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格式是正确的。例如,如果你正在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确保你没有将其解释为一个字的地址或其他类型的指针。

网友AR:
SPI时钟应该根据数据手册推荐的频率进行配置,同时考虑到SPI设备的时钟频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