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比较慢

楼主(2023-01-13):
给P3.2口接地,程序应该响应中断,(中断服务程序)d1灯亮,(主程序)数码管停止变化,可是执行的时候d1灯亮,数码管还是在变化,只是变化的比较慢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d1=P1^0;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
TCON=0x00;
wela=1;//11101010
P0=0xea;
wela=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d1=1;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d1=0;
}

网友A:
数码管和灯都是如何同单片机进行连接的呢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写代码有问题 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给同一个额变量进行了赋值

网友C:
楼主这样做在单片机里很危险 需要做一个互斥

网友D:
实时检测一下d1这个数据的变化 可能问题出在它的身上

网友E:
楼主在中断里边对数据清零了 但是在主函数中又在赋值

网友F:
全局变量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这样就会对判断产生干扰

网友G:
中断里边对数据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