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1mf4p7c JLINK 下载报错

楼主(2023-01-13):
使用JLINK V8 5线SW,5V供电,hk32f0301mf4p7c在HK Config中能连接,能读取数据,能读取ID,但烧写时报错Failed to erase sectors。在KEIL中正常识别到芯片,下载数据时,报错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解决了,封贴。

网友A:
是不是需要ERASE FULL CHIP?

网友B:
是驱动存在问题的吗?

网友C:
可能是芯片不能兼容选择的。

网友D:
这个报错 代码?是不是芯片锁住了呢。

网友E:
这个兼容的st的,能够使用jlink下载。

网友B:
使用stlink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