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2023-01-13):
在矩阵键盘显示程序中,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求指教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A:
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BIT1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要 >> 1

网友B:
貌似c里>>是右移位数

网友C:
如果(P1IN & BIT1)的值等于1010,(P1IN & BIT1) >> 1;则表示这个值1010向右移动1位,就变成了0101。nP11 = (P1IN & BIT1) >> 1;表示再将0101赋值给nP11,执行了相应指令,以此类推。

网友A:
如果要将其赋值给bit型变量,那么就只有该字节的最低位被赋值过去。

网友D:
要把那个“1”右移到最低位才能正确地赋值给nP11,这就需要右移一位。

网友E:
同理P1IN&BIT2需要右移两位,以此类推。

网友F:
大多数项目都要考虑扩展、升级、移植等一系列问题

楼主: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先读取P1管脚的状态,然后进行位操作,与完之后只保留nP1x中的x位的状态,其他位均被置0,之后再右移操作,将对应的x位右移至最低位。

网友G:
我比较好奇nP10,nP11,n是怎没回事

网友H:
这个是对PIO口进行初始化配置的吧?具体的看这个bit2\bit3的定义了

网友I:
“>>”为右移操作符,>> n表示右移n位

网友J:
转换成最低位有效而已,也就是bool型
建议用!!代替
nP11 =!! (P1IN & BIT1);

网友K:
就是这样啊
01-->01
02-->01
04-->01
08-->01

网友L:
移位呀 好简单

网友M:
就是一个移位指令啊

网友C:
楼主是想问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N:
是不是需要读取一下各个管脚的状态啊

网友B:
也可以用别的形式表现出来

网友C:
当然要右移了 因为是要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啊

网友O(2023-02-13):
要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所以要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