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时程序死机

楼主(2023-01-13):
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int t;                    //   ?
     for(;tt>0;tt--)
       for(t=230;t>0;t--)        //  ?
         {
          ;
         }
}程序跳出后,不知程序跑到哪里去了,就死机了。软件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c51写的。

网友A:
unsigned int t;反汇编看看t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因为该值是临时变量,由于中断的缘故,该变量的值老是被修改而无法到达0。

网友B:
可以用char的要用int。

网友C:
考虑狗、中断、和函数重入、堆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D:
无符号类型减不到0??????

楼主:
无符号的 在MDK或是其他IDE下不能简单判断 大于(小于0)0,要用0xff表示,这个方法 在WINDOWS或是LINUX下就正常的

网友B:
要看下汇编结果,这个从C的结构上来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你使用的whilt吗?
是不是一直在死循环没哟跳出来

网友F:
无符号改成有符号类型

网友G:
for下面都加括号试试,其实都省略大括号也是可以的。

网友H:
while还是for循环呢?

网友I:
这个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J:
是不是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对呢

网友K:
看下是否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L:
硬件仿真看看情况,你的程序跑到哪里了,是进去硬件错误中断了?

网友E:
tt是传输过来的数据,编译器有时用堆栈传送数据,有时用寄存器传送,这个可能导致你对该 变量操作时(tt--),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网友A:
安全的方法是在函数中单独定义一个变量,把传送过来的参数赋值给它,用内部定义的变量进行计算

网友M:
根本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N:
这个代码不会出现死循环啊

网友O:
debug 调试下,看下。

网友P:
一步一步调试看看

网友Q:
第一个改成while试试。

网友B:
用static定义t变量

网友F:
能看到卡在什么地方了吗

网友R:
单步运**在哪里了

网友S:
不能改成while 那样更会形成死循环

网友T:
首先确认是不是卡在这里进行循环

网友B:
还有别的进程在运行吗

网友U(2023-02-13):
会不会是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