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采样频率

楼主(2023-01-13):
79sh165斩波频率可设置为1、2、3、4kHz,它和采样频率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A:
你说的斩波就是削波,这个是为了减少PGA的失调用的

楼主:
哦,和采样频率无关?

楼主:
内部AD采样频率设为10Hz,斩波是否开启,频率多少?

网友B:
削波需要软件开启,PGAM的bit2置1才行。

楼主:
我是想问 如果我AD用10Hz的采样频率,这时候削波应该设置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C:
削波频率设置成1~4k都可以,没有区别。

网友D:
当前声卡常用的采样频率一般为11KHz(每秒采集声音样本11千次)、22KHz、44.1KHz和48KHz。11KHz的采样率获得的声音称为电话音质,基本上能让你分辨出通话人的声音;22KHz称为广播音质;44.1KHz称为CD音质。

网友E:
采样频率越高,获得的声音文件质量越好,占用磁(光)盘的空间也就越大。一首CD音质的歌曲会占去8M左右的盘空间。

网友F:
斩波频率就是斩波器的工作频率,一般是指直流斩波,直流斩波是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的直流电压,也称为DC/DC变换。

网友G:
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是脉宽调制方式,二是频率调制方式

网友H:
用直流斩波器代替变阻器可节约电能(20~30)%,直流斩波器不仅能起调压的作用(开关电源), 同时还能起到有效地抑制电网侧谐波电流噪声的作用。

网友I:
1、Buck电路:降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小于输入电压Ui,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极性相同。2、Boost电路: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输入电压Ui,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极性相同。3、Buck-Boost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或小于输入电压Ui,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极性相反,电感传输。4、Cuk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或小于输入电压Ui,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极性相反,电容传输。

网友J:
正常的声音波形因为样本容量的限制而被剪断的效应

网友K:
有损压缩时会量化噪声,这样失真较大的数据解码时就有可能超过0dBFS,超过部分的波形会被削平,就是削波失真了。

斩波频率是步进电机中的一个概念

斩波频率指电机线圈中电流的通断频率,以便维持绕组中一定的电流,一般在20KHZ以上,低于这个频率可能会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