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如何在h文件里设断点?

楼主(2023-01-14):
KEIL如何在h文件里设断点?

网友A:
头文件里面 应当是 一些 变量 和 函数的声明。不参与程序运行的

网友B:
头文件里边是无法打断点的 因为它不参与程序运行

网友C:
头文件只声明变量和函数,并不生成代码。也就是说:头文件是给编译器用的。C文件生成代码,是真正程序执行用的。

网友D:
在使用keil时,如果是头文件,只要主程序里包含一下就行。如果是C文件,就要在工程里添加。你可以在添加的C文件里设置断点。

网友E:
h头文件不能设断点的

网友F:
头文件里边只有一些变量的定义  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语句

网友G:
楼主 头文件是不能打断点的 因为程序运行进不去头文件

网友H:
头文件打断点?头文件里面没有运行程序,就打不了断点。

网友I:
学习一下断点是打在什么地方的,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J:
除非你把运行程序写在头文件里,说不定还能打断点。

网友K:
一般都是主程序吧,没做过

网友L(2023-03-09):
h头文件不能设断点的,不参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