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声明

楼主(2023-01-14):
void* function(void);返回可能是 char,int,或数组,把函数如下声明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把函数申明为   void* function(void);这样可以不?

网友B:
返回的是指针,可以的

网友C:
为什么不定义多个函数,然后用函数指针来实现呢?

网友D:
你这种情况,不如用全局变量来存放返回参数……

楼主:
也是,我试试

网友A:
把函数申明为   void* function(void);是返回 void*(指针) 的函数.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E:
可以,返回的是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