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TIM1定时器PWM输出PA10通道异常

楼主(2023-01-14):
硬件采用国民技术官方开发板N32G430C8L7-STB开发板,软件运行demo里面的Nations.N32G430_Library.1.0.1\projects\n32g430_EVAL\examples\TIM\TIM_Demo\TIM_PWM_Output实例:
用逻辑分析仪PA8,PA9,PA11三个通道的信号都可以抓到,为何PA10信号通道无法识别: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
这个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代码发一下,我看看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发一下,我看看分析一下

SDK里面默认的代码,没有做任何修改的.

网友C:
把开发板上MCU_TX和MCU_RX的跳线帽拔掉就可以了,应该是烧录芯片会强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