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 LKS32MC037E开发板评测 ]+ LKS32MC037E点灯

楼主(2023-01-14):
初篇先来个点灯,这个是可以在MDK开发,就不搭环境了,基本都会。
开发环境:KEIL4
工具:一个LED模块,一个LKS32MC037E开发板,一个烧录器+串口。
目的:测评环境搭建,GPIO的使用,查看程序是否跑起来,能不能成功点亮灯,并闪烁。
GPIO:P0_8,MCU5脚。
1、资料
框图:
寄存器:
2.原理图

3.照片:
4.代码:
主函数
LED1_TOGGLE; //翻转
初始化:
void GPIO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8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8);        //GPIO8 P0_8
}
void LED_Toggl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_Write(GPIOx, pin);;
}
void GPIO_Pin_Toggl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x->PDO ^= pin;
}

定义: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0               /* GPIO port */
#define LED1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0  /* GPIO port clock */
#define LED1_GPIO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1_ON          {LED1_GPIO_PORT->BSRR = LED1_GPIO_PIN;}
#define LED1_OFF     {LED1_GPIO_PORT->BRR = LED1_GPIO_PIN;}
#define LED1_TOGGLE     {LED1_GPIO_PORT->PDO ^= LED1_GPIO_PIN;}

5.视频:

网友A:
LKS32MC037E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B:
这个LED反转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KS32MC037E的性能怎么样?

现在只试了灯,年后进行下一步,看看电机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反转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