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460 ADC口当普通IO为啥没反应?一直低电平,控制不了。

楼主(2023-01-14):
HC32F460  ADC口当普通io为啥没反应?一直低电平,控制不了。我用的图示的PA7   换了两块板子都一样控制不了IO高低电平。  已经只有IO控制的程序,最小工程难道ADC口配置为普通IO有特殊性?

网友A:
作为输出上拉和中断都不需要使能

网友B:
检查一下配置吧,应该配置有问题。

网友C:
整个工程发出来看看??

网友D:
是不是要接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E:
是不是引脚的功能配置那块没有做啊

网友F:
妥妥的配置问题 还有就是外部有没有加上拉 呀

网友G:
不能是简单的输出模式吧 用推挽模式试试看

网友H:
外部电路是如何连接的啊  难道是直接悬空了?

网友I:
怎么也得加电阻 啊 不管上拉下拉得用一个

网友J:
看代码好像是对整排的io配置额 并不是单个引脚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