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沁恒电子开关芯片能不能用于电阻调整呀

楼主(2023-01-14):
如题,
我有个电路设计需要调整电阻值(运放反馈电阻调整),我就在想能不能用CH440电子开关芯片通过切换不同的电阻来调整这个阻值。
所以到这里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样是不是可以。
运放信号带宽不高,5M以内吧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可以切换,带宽在范围内,但是要注意电流,不清楚你的电路是如何,440 的Isw、Iall分别为30、120mA。其他详细参数可以参考WCH官网CH440DS1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切换,带宽在范围内,但是要注意电流,不清楚你的电路是如何,440 的Isw、Iall分别为30、120mA。其他详 ...

https://www.wch.cn/search?t=all&q=440

楼主:
收到,谢谢~,经过二天的思考,根据实际应用的特性和pcb尺寸的缘故,考虑将这个方案作为预备方案应对可能的电路调试改进选择

网友B(2023-03-07):
可以这么操作的,没啥问题

网友C:
这方法好啊,我之前咋就没想到呢

网友D:
一般是可以的,切换也是很快的,这个模拟开关

网友E:
那你不能忽略CH440的内部阻值之类的吧

网友F:
哇哦,这操作很神奇了,一般都是手动调整电阻,你这就不需要了

网友G:
电路方面怎么设计啊?就把CH440当成波动开关使用就好了?

网友H:
这样也行,就是切换速率是否够的用啊?

网友I:
现在是不是也有就是可编程电阻的啊,我记得听到过,实际倒是没见过

网友J:
你这方式甚好,属实可以有效解决电阻调整问题

网友K:
一般你的电阻上流过的电流是多大,如果太大,开关可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