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模拟开关可以用来调整运放反馈电阻大小么?

楼主(2023-01-14):
我来问个小白升级到大神过程中的一个疑惑问题:
大家知道常规运放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2个反馈电阻决定的,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模拟开关开切换电阻的方式,来实现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的电子调整呢?
这样使用会不会有问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先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注意模拟开关内阻对放大倍数的影响。
另外还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做的手持示波器就是这样做数控增益的,1~200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做的手持示波器就是这样做数控增益的,1~200倍。

请问你用的哪个型号

网友D:
模拟开关传递模拟量当然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哪个型号

74HC4051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无论是技术角度还是技术发展历史角度,解答了很多疑惑,也验证了我猜测的厂家是使用浮栅场效应管做模拟开关的猜测。
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厂家的模拟开关特性曲线是这么奇怪的原因。
这个资料大力推荐,不同的背景技术阶段,都可以看到新的点。

网友E:
注意是使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F:
带宽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选择数字电位器,不过数字电位器的带宽真的很窄

网友G:
确实可以,我们也测过,不过内阻有点大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我们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