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stm32wb55使用C++开发驱动程序实践之驱动SGP30传感器

楼主(2023-01-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mbed os是ARM以C++为主要开发语言的RTOS,提供Mbed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很多开发板,屏蔽了底层驱动,给应用层提供统一的接口。楼主抽空体验了基于mbed os平台使用C++开发驱动程序, 测试使用stm32wb55驱动I2C接口的CO2、TVOC传感器SGP30,使用GPIO模拟I2C和硬件I2C两种方法实现。使用C++更加直观,可读性更强,封装性更强,更方便维护,尤其在多人协同开发优势更明显。
首先设计一个基类GPIO_I2C ,私有成员变量_scl_io和_sda_io用于操作GPIO,提供GPIO输入输出设置、上下拉设置、高低电平输出、读取输入电平等基本操作方法;然后设计一个SGP30类,继承自GPIO_I2C,提供SGP30初始化、序列号获取、传感器数据获取、软复位等方法。关于SGP30的寄存器和驱动时序本帖不再赘述,https://bbs.21ic.com/icview-3273394-1-1.html中有详细描述。头文件设计如下:
#ifndef MBED_SGP30_H
#define MBED_SGP30_H

#include "mbed.h"

//启用硬件I2C去掉注释,启用GPIO软件模拟模拟I2C保留注释
//#define HARD_I2C 1

//SGP30 I2C设备地址
#define SGP30_ADDR 0x58
//SGP30 I2C写地址
#define SGP30_ADDR_WRITE (SGP30_ADDR << 1)      // 0xb0
//SGP30 I2C读地址
#define SGP30_ADDR_READ ((SGP30_ADDR << 1) + 1) // 0xb1
/* SGP30初始化空气质量测量寄存器 */
#deSGP30fine SGP30_CMD_INIT_AIR_QUALITY 0x2003
/* 开始空气质量测量寄存器  */
#define SGP30_CMD_MEASURE_AIR_QUALITY 0x2008
/* SGP30获取串号寄存器  */
#define SGP30_CMD_GET_SERIAL_ID 0X3682

//GPIO基类
class GPIO_I2C {
        //公有成员
public:
  GPIO_I2C(PinName scl, PinName sda);//构造函数
  ~GPIO_I2C();//析构函数
  void SDA_SET_OUT();//设置SDA输出模式方法
  void SDA_SET_IN();//设置SDA输入模式方法
  void SGP30_SCK_L();//设置SCL输出低电平方法
  void SGP30_SCK_H();//设置SCL输出高电平方法
  void SGP30_SDA_L();//设置SDA输出低电平方法
  void SGP30_SDA_H();//设置SDA输出高电平方法
  int SGP30_READ_SDA();//读取SDA输入电平方法
  void sgp30_delay_us(uint32_t us);//延时微秒方法
  void sgp30_delay_ms(uint32_t nms);//延时毫秒方法
  void IIC_Start(void);//I2C开始信号方法
  void IIC_Stop(void);//I2C停止信号方法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I2C等待应答方法
  void IIC_Ack(void);//I2C应答方法
  void IIC_NAck(void);//I2C无应答方法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I2C发送1字节数据方法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I2C接收1字节数据方法
//私有成员
private:
  DigitalOut *_scl_io;//scl操作对象指针成员变量
  DigitalInOut *_sda_io;//sda操作对象指针成员变量
};

//SGP30对象继承自GPIO_I2C对象
class SGP30 : GPIO_I2C {

public:
  SGP30(PinName scl, PinName sda);//构造函数
  ~SGP30();//析构函数

  int sgp30_init(void);//SGP30初始化方法
  int sgp30_read(uint16_t *CO2, uint16_t *TVOC);//SGP30读取传感器数据方法
  int sgp30_get_serial_id(uint8_t id[6]);//SGP30读取序列化方法
  int sgp30_soft_reset(void);//SGP30软复位方法

private:
#ifdef HARD_I2C
  I2C *_i2c;//硬件I2C对象指针
  #endif
  int sgp30_iic_write(uint8_t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SGP30 I2C写数据方法
  int sgp30_iic_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SGP30 I2C读数据方法
  uint8_t sgp30_checksum(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SGP30和校验方法
};

#endif

cpp文件实现各个成员函数和构造函数:
#include "SGP30.h"

void GPIO_I2C::SGP30_SCK_L() { _scl_io->write(0); }
void GPIO_I2C::SGP30_SCK_H() { _scl_io->write(1); }
void GPIO_I2C::SGP30_SDA_L() { _sda_io->write(0); }
void GPIO_I2C::SGP30_SDA_H() { _sda_io->write(1); }

int GPIO_I2C::SGP30_READ_SDA() {
  if (_sda_io->read() == 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构造函数
GPIO_I2C::GPIO_I2C(PinName scl, PinName sda) {
#ifndef HARD_I2C
  printf("i2c use %d for scl,%d for sda\r\n", scl, sda);
  //scl对象指针实例化
  _scl_io = new DigitalOut(scl);
  //sda对象指针实例化
  _sda_io = new DigitalInOut(sda);
  //设置sda输出模式
  _sda_io->output();

  //拉高时钟引脚
  _scl_io->write(1);
  //拉高数据引脚
  _sda_io->write(1);
#endif
}

//析构函数
GPIO_I2C::~GPIO_I2C() {
//释放资源
#ifndef HARD_I2C
  delete _scl_io;
  delete _sda_io;
#endif
}

//设置SDA输出模式方法
void GPIO_I2C::SDA_SET_OUT() {
  //设置SDA输出模式
  _sda_io->output();
  //设置SDA输出低电平
  _sda_io->write(0);
}

//设置SDA输入模式方法
void GPIO_I2C::SDA_SET_IN() {
  //设置SDA无上、下拉
  _sda_io->mode(PullNone);
  //设置SDA输入模式
  _sda_io->input();
}

void GPIO_I2C::sgp30_delay_us(uint32_t us) { wait_us(us); }
void GPIO_I2C::sgp30_delay_ms(uint32_t nms) { wait_ms(nms); }

void GPIO_I2C::IIC_Start(void) {
  SDA_SET_OUT();
  SGP30_SDA_H();
  SGP30_SCK_H();
  sgp30_delay_us(5);
  SGP30_SDA_L(); // 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sgp30_delay_us(6);
  SGP30_SCK_L();
}

void GPIO_I2C::IIC_Stop(void) {
  SDA_SET_OUT();
  SGP30_SCK_L();
  SGP30_SDA_L(); // 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SGP30_SCK_H();
  sgp30_delay_us(6);
  SGP30_SDA_H();
  sgp30_delay_us(6);
}

uint8_t GPIO_I2C::IIC_Wait_Ack(void) {
  uint16_t tempTime = 0;
  SGP30_SDA_H();
  sgp30_delay_us(1);
  SDA_SET_IN();
  SGP30_SCK_H();
  sgp30_delay_us(1);
  while (SGP30_READ_SDA()) {
    tempTime++;
    wait_ms(10);
    if (tempTime > 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SGP30_SCK_L();
  return 0;
}

void GPIO_I2C::IIC_Ack(void) {
  SGP30_SCK_L();
  SDA_SET_OUT();
  SGP30_SDA_L();
  sgp30_delay_us(2);
  SGP30_SCK_H();
  sgp30_delay_us(5);
  SGP30_SCK_L();
}

void GPIO_I2C::IIC_NAck(void) {
  SGP30_SCK_L();
  SDA_SET_OUT();
  SGP30_SDA_H();
  sgp30_delay_us(2);
  SGP30_SCK_H();
  sgp30_delay_us(5);
  SGP30_SCK_L();
}

void GPIO_I2C::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
  uint8_t t;
  SDA_SET_OUT();
  SGP30_SCK_L();
  for (t = 0; t < 8; t++) {
    if ((txd & 0x80) > 0) // 0x80  1000 0000
      SGP30_SDA_H();
    else
      SGP30_SDA_L();
    txd <<= 1;
    sgp30_delay_us(2);
    SGP30_SCK_H();
    sgp30_delay_us(2);
    SGP30_SCK_L();
    sgp30_delay_us(2);
  }
}

uint8_t GPIO_I2C::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i, receive = 0;
  SDA_SET_IN();
  for (i = 0; i < 8; i++) {
    SGP30_SCK_L();
    sgp30_delay_us(2);
    SGP30_SCK_H();
    receive <<= 1;
    if (SGP30_READ_SDA())
      receive++;
    sgp30_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SGP30::SGP30(PinName scl, PinName sda) : GPIO_I2C(scl, sda) {
#ifdef HARD_I2C
  _i2c = new I2C(I2C_SDA, I2C_SCL);
  _i2c->frequency(100000);
#endif
}
SGP30::~SGP30() {}
int SGP30::sgp30_iic_write(uint8_t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ifdef HARD_I2C
  //_i2c->write(addr, buf, len,false);
  _i2c->write((int)addr, (char *)buf, (int)len, false);
  return 0;
#else
  int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
  IIC_Wait_Ack();
  for (i = 0; i < len; i++) {
    IIC_Send_Byte(buf[i]);
    IIC_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0;
#endif
}

int SGP30::sgp30_iic_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ifdef HARD_I2C
  _i2c->read((int)addr, (char *)buf, (int)len, false);
#else
  int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
  IIC_Wait_Ack();
  for (i = 0; i < len - 1; i++) {
    buf[i] = IIC_Read_Byte(1);
  }
  buf[i] = IIC_Read_Byte(0); // SGP30接收数据时候的最后一个字节不需要等待ACK
  IIC_Stop();
#endif
  return 0;
}

int SGP30::sgp30_get_serial_id(uint8_t id[6]) {
  uint8_t buf[32];
  uint8_t crc[3];

  buf[0] = (SGP30_CMD_GET_SERIAL_ID & 0XFF00) >> 8;
  buf[1] = (SGP30_CMD_GET_SERIAL_ID & 0X00FF);

  if (sgp30_iic_write(SGP30_ADDR_WRITE, buf, 2) < 0)
    return -1;

  if (sgp30_iic_read(SGP30_ADDR_READ, buf, 9) < 0)
    return -2;

  crc[0] = buf[2];
  crc[1] = buf[5];
  crc[2] = buf[8];

  id[0] = buf[0];
  id[1] = buf[1];
  id[2] = buf[3];
  id[3] = buf[4];
  id[4] = buf[6];
  id[5] = buf[7];

  if (sgp30_checksum(&id[0], 2) != crc[0] ||
      sgp30_checksum(&id[2], 2) != crc[1] ||
      sgp30_checksum(&id[4], 2) != crc[2])
    return -3;

  return 0;
}

uint8_t SGP30::sgp30_checksum(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const uint8_t Polynomial = 0x31;
  uint8_t Initialization = 0XFF;
  uint8_t i = 0, k = 0;
  while (i < len) {
    Initialization ^= buf[i++];
    for (k = 0; k < 8; k++) {
      if (Initialization & 0X80)
        Initialization = (Initialization << 1) ^ Polynomial;
      else
        Initialization = (Initialization << 1);
    }
  }
  return Initialization;
}

int SGP30::sgp30_soft_reset(void) {
  uint8_t cmd = 0X06;
  return sgp30_iic_write(0X00, &cmd, 1);
}

int SGP30::sgp30_init(void) {
  uint8_t buf[2];

  // 软件复位
  if (sgp30_soft_reset() < 0)
    return -2;

  // 等待复位完成
  sgp30_delay_ms(50);

  buf[0] = (SGP30_CMD_INIT_AIR_QUALITY & 0XFF00) >> 8;
  buf[1] = (SGP30_CMD_INIT_AIR_QUALITY & 0X00FF);

  // 初始化控制测量参数
  if (sgp30_iic_write(SGP30_ADDR_WRITE, buf, 2) < 0)
    return -3;
  printf("sgp30 init end\r\n");
  return 0;
}

int SGP30::sgp30_read(uint16_t *CO2, uint16_t *TVOC) {
  uint8_t buf[8] = {0};

  buf[0] = (SGP30_CMD_MEASURE_AIR_QUALITY & 0XFF00) >> 8;
  buf[1] = (SGP30_CMD_MEASURE_AIR_QUALITY & 0X00FF);

  // 启动空气质量测量
  if (sgp30_iic_write(SGP30_ADDR_WRITE, buf, 2) < 0)
    return -1;

  // 等待测量完成
  sgp30_delay_ms(1000);

  // 读取收到的数据
  if (sgp30_iic_read(SGP30_ADDR_READ, buf, 6) < 0)
    return -2;

  // 校验CRC
  if (sgp30_checksum(&buf[3], 2) != buf[5])
    return -3;

  if (CO2 != NULL)
    *CO2 = (buf[0] << 8) | buf[1];
  if (TVOC != NULL)
    *TVOC = (buf[3] << 8) | buf[4];

  return 0;
}

工作线程sgp30_work_thread设计如下,首先new一个SGP30对象,然后调用初始化方法,读取序列号,读取传感器数据:
void sgp30_work_thread() {
  int ret;
  SGP30 *sgp30 = new SGP30(I2C_SCL, I2C_SDA);
  DigitalOut led1(LED1);
  uint16_t TVOC = 0, CO2 = 0;
  uint8_t ID[6] = {0};
  while (sgp30->sgp30_init() < 0) {
    printf(" sgp30 init fail\r\n");
    wait_ms(1000);
  }

  if (sgp30->sgp30_get_serial_id(ID) < 0) {
    printf(" sgp30 read serial id failed\r\n");
  } else {
    printf("SGP30 Serial number: ");
    for (int i = 0; i < 6; i++)
      printf("%02X", ID[i]);
    printf("\r\n");
  }
  printf("sgp30 wait air for init");
  fflush(stdout);
  do {
    ret = sgp30->sgp30_read(&CO2, &TVOC);
    if (ret < 0) {
      printf("SGP30 read failed,ret=%d\r\n", ret);
    } else {
      printf("-");
      fflush(stdout);
    }
  } while (TVOC == 0 && CO2 == 400);
  printf("\r\n");
  while (true) {
    ret = sgp30->sgp30_read(&CO2, &TVOC);
    if (ret < 0) {
      printf(" sgp30 read fail,ret=%d\r\n", ret);
    } else {
      printf("CO2:%5dppm TVOC:%5dppb\r\n", CO2, TVOC);
    }
    led1 = !led1;
    ThisThread::sleep_for(1000);
  }
}

编译结果:STM32WB55拥有1 MB flash,256 KB SRAM,运行C++写的RTOS+蓝牙协议栈毫无压力。

Mbed Studio界面类似vscode,智能提示、自动补全等功能十分完善,代码编辑体验吊打自家的KEIL MDK。

连接stm32wb55开发板运行运行结果:

总结:从编译出的二进制文件大小,RAM使用情况,运行速度可以看出,使用C++开发并不会造成资源消耗过大的情况(主要看交叉编译器的性能),且C++能够和C混合编程,能显著的提高C在处理面向对象类问题上开发效率不足的缺点,尤其是在处理复杂一点的通信协议上如加解密,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主大多数MCU的flash容量在32KB~2MB左右,SRAM通常低于1MB(不考虑外部扩展),这样就限制C++中的STL模板,运行时多态等会造成内存“爆炸”的高级特性无法使用,如果我们只使用支持class的C++,这样就不必利用C结构体+函数指针的写法来实现面向对象的特性。

以Mbed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体验stm32wb55的C++开发体验,完成度较好,但是文章整体代码所占比重较文字描述过重,对代码的分析较少,以后注意扩充文章结构可获得更高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