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半MOS无极性输入产生的问题

楼主(2023-01-14):
输入电压12-28V。

要求工作方式:PL,PV无极性输入则L-LED点亮, PH,PV无极性输入则H-LED点亮。

问题描述:共PV接入正极时发生故障,PH接负极点亮短时间后,再把PH的负极断开接到PL,LED灯不切换。 测试PV和PH之前的电压仍然存在有5V左右。
而PV接入负极,PH和PL分别接正极时,LED切换正常。

请问各位大师有什么思路解决这个问题。酬谢!!!

网友A:
这电路我没看懂,不知图中的GND标志或者电源的负极是怎么来的?电流怎么流回去?
输入是什么信号?LED不需要限流?

以最上方一路为例,假如QL1导通,经DL1使L电压钳位,QL2关断,由于L电压钳位,那么假如L有输入一个信号,那也很难使QL2导通,是否就形成了某种“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我没看懂,不知图中的GND标志或者电源的负极是怎么来的?电流怎么流回去?
输入是什么信号?LED不需 ...

电路本来可以用6个二极管实现三相无极性输入。二极管压降太大,回路的二极管用MOS代替了。LED的限流电阻就没有画出来。

楼主:
电路回路是:第一路: 假设PL接正极, PV接负极,则PL正极电压经过DL1->R3(使Q2导通)->L-LED->QV1(S-D)->PV负极,反接也是类似。

第二路: 假设PH接正极, PV接负极,则PH正极,一路使Q3导通,另一路使Q2截止,电流经过H-LED->QV1(S-D)->PV负极,反接也是类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回路是:第一路: 假设PL接正极, PV接负极,则PL正极电压经过DL1->R3(使Q2导通)->L-LED->QV1(S-D)->PV ...

哦,明白了,我忘了MOS体内二极管以及MOS可以双向导通。
你的问题在于PV接正,PL接负时,PH悬空但仍为低电平,因为QH1是导通状态。
PV、PH之间有电压差时Q1导通Q3导通,灯就不能切换。共PH接正极估计也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解决思路,我暂时没有。
但我觉得这电路过于复杂,让我来实现所需的功能的话可能会这样整:
PL、PV接整流桥,输出接L-LED加限流电阻;
PH、PV接另一只整流桥,输出接H-LED加限流电阻;
整个电路就两只整流桥、两个限流电阻、两个LED;
你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明白了,我忘了MOS体内二极管以及MOS可以双向导通。
你的问题在于PV接正,PL接负时,PH悬空但仍为低电 ...

就是不想用二极管整流桥,因为整个输入电流有10A。二极管功耗太大,发热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二极管整流桥,因为整个输入电流有10A。二极管功耗太大,发热厉害。 ...

你的意思是LED会用别的东西代替,会有10A电流?没关系,可参考你的电路将二极管整流改为MOS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LED会用别的东西代替,会有10A电流?没关系,可参考你的电路将二极管整流改为MOS管整流。

...

是的,这个电路打板测试了,发现L-LED和H-LED切换有时候会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路打板测试了,发现L-LED和H-LED切换有时候会失效

你再看看我的电路是否满足要求,相当于两套独立电路:
二极管整流:

MOS管整流:

楼主:
关键是PH上还有另外一路需要控制。现在电路问题是为什么PV接正极,PL接负极,Q3也会导通,从而引起H-LED点亮。

这个电路,PH和PV都是高的时候,Q1不会导通,因为此时D1和D3不导通,Q1基极没有电流。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工作状态。D1的正极应该接地。

网友B:
我觉得用一个PL,PV+桥堆输出控制Q2的G级,一个PH,PV+桥堆控制Q3的G级,不就行了么,至于PH,PL,PV前面怎么搞都不会影响到亮灯啊,G级的开启电压应该能满足吧,至于整流部分如果怕功率大,二极管发热什么的,成本允许的话就多并联几组,一个二极管用几个并联的二极管代替,相当于降低了二极管内阻,可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PH上还有另外一路需要控制。现在电路问题是为什么PV接正极,PL接负极,Q3也会导通,从而引起H-LED点 ...

我在5楼说过,由于三相整流输出有电,RH2会让QH1导通,PH会被强制接地,如同PV接正PH接负。
若非得在你的电路上改,我建议PH、PV之间接一只电阻,使引脚悬空时二者电压基本相等,Q1就不会导通。

切换过程不能太快,PH负极断开后,需等待三相整流输出电压降到很低才能切换,否则QH1会保持导通形成自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PH上还有另外一路需要控制。现在电路问题是为什么PV接正极,PL接负极,Q3也会导通,从而引起H-LED点 ...

这个电路,D1和D3可以去掉,然后R1左端接地,这时,只要PH,PV中的一个或二个是高电平,H-LED就会亮,L-LED会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