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 FS CDC 只能收发一个数据包

楼主(2023-01-14):
USB FS CDC 只能收发一个数据包

楼主:
static int8_t CDC_Itf_Receive(uint8_t * Buf, uint32_t * Len)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Buf, *Len);
   packet_receive = 1;
//        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

        if (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 == USBD_OK)
  {
                  USB_send_count++;
        }
//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 Buf, *Len);
  return (USBD_OK);
}

程序是官方的 STM32H743 VCP 范例,用 BUS HOUND 模拟上位机,芯片运行后只能收发一次

网友A:
标志位监测了吗

网友B:
CDC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标志位你没有清除啊

网友D:
收发完一个就不工作了吗

网友E:
重新进行初始化可以吗

网友F:
无论收还是发都是只能一次的吗

网友G:
会不会是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H:
第二次的都不进入中断吗

网友I(2023-02-13):
可能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