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提高电流采样的精度

楼主(2023-01-14):
最近想搞搞FOC控制,
现在发现通过采样电阻硬件电路采样的电流值放大后有10个AD左右的跳动,
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电流采样的精度,
不知大侠们是如何解决提高电流采样精度问题?

网友A:
AD精度不稳吧

网友B:
舍弃掉后面的2BIT数据。

网友C:
首先把ad采集这块处理好

网友D:
10的话应该可以接受了啊

楼主:
采样基准电压是怎么提供的啊

网友E:
用软件进行处理可以不

网友E:
使用高精度采样电阻

网友F:
采样速率和采样信号都是多少频率的啊

网友G:
前边加个电容试试呢

网友H:
选16位AD啊

网友I:
这要看呢采集对象是不是有噪声了。

网友J:
电压基准的精度够不够

网友K:
周围环境噪声高吗

网友B:
选用高精度采样电阻

网友L:
加一个104的电容试试

网友M:
供电电压不稳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N(2023-02-13):
试试前面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