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的IIC模块

楼主(2023-01-14):
有bug?现在咋样了?
能用吗?
好用吗?
比如说读写EEPROM

楼主:
一直用IO口模拟,是不是该改用芯片内部的IIC模块了?

网友A:
当然能用;
至于BUG,那是为了规避NXP的专利,使用上有些技巧,超时部分处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好了就没有了

网友C:
很多的iic都不稳定

网友D:
不能称之为bug吧

网友E:
可以用io口模拟啊

网友F:
本人一直没有用过iic 都是自己用io口模拟的

网友G:
不能用没关系 可以用模拟的

网友H:
没听说有bug啊

网友I:
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C:
个人感觉啊 模拟的要稳定些

网友J:
没有用过f1的

网友H:
建立楼主还是用模拟的 即便没有bug  也还是模拟的稳定些

网友K:
反正硬件是没有调试成功了。

网友L:
使用模拟的iic吧。

网友M:
使用官网的代码应该可以使用的。

网友C:
IIC模块没有使用过。

网友N:
IO模拟的不好用吗?

网友I:
硬件 的IIC可能出现问题,无法调试

网友O:
能用,别人都有代码可以使用。

网友P:
芯片内部的IIC模块没有用过

网友M:
楼主找找网上其他的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L:
推荐使用模拟IIC,问题少,还好调试。

网友Q:
可以用的

网友R:
不能称之为bug  感觉不是很稳定

网友S:
不是特有的bug 感觉就是iic自己娇气

网友J:
推荐使用模拟的iic 别用专用的 就行了

网友B:
好像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存在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一直用IO口模拟,是不是该改用芯片内部的IIC模块了?

保险起见我觉得还是用IO模拟的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用;
至于BUG,那是为了规避NXP的专利,使用上有些技巧,超时部分处理下就可以了; ...

原来如此,其实专利问题挺难受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N:
IO模拟的不好用吗?

估计是速度不够,现在不是出了1MHz的IIC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