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中PCB三种铺铜的区别

楼主:
AD, PCB, pc

一个PCB画完之后就需要铺铜,那么为什么需要铺铜呢,肯定是因为铺铜后有很多好处,具体好处如下:
1、对于大面积的地会起到屏蔽作用,对EMC性能有很大的改善。
2、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 板层铺铜。
3、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
4、有利于散热。

总而言之,在实际的PCB设计过程中,都会给PCB进行铺铜的操作,这里以AD为例,下面可以看到同样一块板子,左边是未铺铜的效果,右边是铺铜后的效果,还是可以出来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如下图 AD的铺铜方式有三种,分别是Solid实心、Hatched网格和None不铺铜。
Solid实心铺铜展示如下,这种铺铜方式也是最常用的

Hatched网格展示如下,这种铺铜方式我也没用过,据说屏蔽效果更好一些

None不铺铜这种我没用过

关于实心铺铜和网格铺铜的比较有下面这样的说法:
1、从PCB加工的角度说,大规模生产时用网格铜的PCB的可生产性不如用实心铜的PCB。
2、从焊接工艺上讲,如果过波峰焊时,大面积覆铜,板子就可能会翘屈,绿油甚至会起泡。从这点来说,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
3、从EMC的角度讲,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铺铜连接也有三种方式如下:
①、do not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仅仅对相同网络的焊盘进行连接,其他同网络的覆铜、走线、过孔不连接。

②、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仅仅对相同网络的焊盘、覆铜进行连接,其他同网络的走线、过孔不连接。

③、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对于所有相同网络的焊盘、走线、过孔、覆铜等全部进行连接和覆盖。

一般没特殊要求可以默认选择第三种,所有同网络的都连接。

下面还有一些铺铜的一些经验可以参考:
1.如果PCB的地较多,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覆铜自不多言,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线5.0V、3.3V等等。
2.对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3.晶振附近的覆铜,做法是环绕晶振覆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4.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加个过孔。
5.在开始布线时,应对所有地线都连起来,避免最后铺铜出现孤铜,实在走过通可以打过孔。
6.在板子上最好不要有尖的角出现(<=180度),因为从电磁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构成了一个发射天线!对于其它地方总会有影响的,只不过是大还是小而已,都建议使用圆弧的边沿线。
7.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覆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覆铜“良好接地”
8.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9.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总之:PCB上的覆铜,如果接地问题处理好了,肯定是“利大于弊”,它能减少信号线的回流面积,减小信号对外部的电磁干扰。

网友A(2023-01-16):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