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PCB] 对新手而言,PCB设计的一些常见问题

楼主(2023-01-15):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PCB设计过程中新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焊盘不能放过孔,散热焊盘除外
如下图,电阻R31左边焊盘中间放了一个过孔,导致锡膏通过过孔流下去了,造成虚焊。

如下图电源芯片中间就可以放很多过孔,而且是必须放过孔,增加散热

二、焊盘重叠
a、造成重孔,在钻孔时因为在一处多次钻孔导致断钻及孔的损伤。
b、多层板中,在同一位置既有连接盘,又有隔离盘,板子做出表现为: 隔离,连接错误
如下图R3和R4焊盘重叠了,就会导致两个电阻都焊接不上,同时信号会相互干扰。

三、图形层使用不规范
a、违反常规设计,如元件面设计在Bottom层,焊接面设计在TOP层, 使人造成误解。
b、在各层上有很多设计垃圾,如断线、无用的边框、标注等。

如下图R3位号放在了信号底层,R4位号放在了信号顶层。正确的情况应该放置在顶层丝印层。

四、字符不合理
a、字符覆盖SMD焊片,给PCB通断检测及元件焊接带来不便。
b、字符太小,造成丝网印刷困难,太大会使字符相互重叠,难以分辨,字体一般>40mil。

如下图R3和R4丝印相互干扰重叠了,同时也放置在了焊盘上面,会导致虚焊以及看不清楚丝印。

五、图形距外框太近
应至少保证0.2mm以上的间距(V-cut处0.35mm以上),否则外型加工时引起铜箔起翘及阻焊剂脱落,影响外观质量(包括多层板内层铜皮)。
如下图R3 R4以及挨着板框了,会导致板子分割的时候影响信号,同时可能导致电阻上翘。

六、外形边框设计不明确
很多层都设计了边框,并且不重合,造成PCB厂家很难判断以哪一条线成型,标准边框应设计在机械层或BOARD层,内部挖空部位要明确。
如下图,板框用的是机械1层,安装孔却用的是keepout层,这样PCB生产厂家就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层当做板子的外框,容易造成困扰,解决方法是只选择一个层当做外框层,建议用机械1层。

七、最常见的PCB封装设计错误案例

八、SMT贴片中常见隐患

焊盘和元器件实物引脚差距很大

焊盘和实物不一致

九、某些LDO引脚不兼容,需要注意

十、器件立碑
立碑现象指元器件一端贴在了焊盘上,另一端立起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开路。这个有点像墓地的“立碑”,所以称为“立碑现象”。无论元器件是直立还是倾斜都是一回事。所以生产商还需要补焊,为此设计者还要掏腰包。在PCB早期,立碑现象源于气相回流焊技术(vapor phase reflow technologies)。后来这项技术被拒绝使用,以至于生产者和设计者认为立碑现象不会再出现,但是他们错了。立碑现象为什么还会发生呢?
一句话来说明此问题即元器件尺寸的更小化和RoHS新标准的产生致使焊接温度更高导致了这个问题。

十一、有极性元器件注意方向
比较常见的有极性的元器件包括二极管、钽电容、电解电容等,这些都不能焊反,一旦焊反了轻则会电路无法正常工作,重则会导致起火爆炸危及生命财产安全。

十二、注意电容封装和容值配置
如下图选择电容的时候,只考虑容量,没有考虑耐压,结果这么大的封装放不下满足规格电容。一般而言0603封装电容最大值为10uf,超过10uf就得考虑更大封装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给你点赞~~~~~~~~~~

网友B:
22uF/6.3V,0603,X5R的电容我都批量用了快有10年了。
0402一般用的最大是10uF,而且X7R的很难买到,所以只能设计到X5R。

22uf,耐压只有6.3V,感觉比较**肋啊。有具体的品牌型号吗,能在立创搜到的这种

网友B:
我一般都用的村田和宇阳。
立创上直接搜“22uF/6.3V,0603”就有一大堆,村田的很多,材质等自己再看一下。